51单片机中定时/计数控制寄存器TCON中IE0与IE1的作用讨论?

楼主(2019-12-05):
例如EX0=1;IT0=0;外部中断0此时就已经定义好了,那等着例如52的P3.2引脚有电平信号来临就可以引发外部中断0,这个IE0=1是请求进入中断,什么情况下,会使用IE0=1;

网友A:
INT0中断时,CPU设置IE0=1,中断结束后,CPU设置IE0=0可以手动中断,加入INE0=1

网友B:
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对单片机原理一窍不通。

网友C:
IE0=1后,会在CPU执行完当前正在执行的指令后使用IE0(响应中断,同时把IE0清除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对单片机原理一窍不通。

嗯嗯,那想弄懂单片机原理应该怎么做

网友D:
这是一个单片机自动赋值的参数,不需要写程序去赋值。
当外部程序请求中断的时候,这个值会自动为1
当CPU响应这个中断请求之后,这个值会自动改变为0
都是由硬件自动完成的

网友B:
“嗯嗯,那想弄懂单片机原理应该怎么做"
1、上课认真听。
2、课上未听明白或其它原因,找个补课师傅补补课。

网友E:
面对这种,你应该找一个实际的板子,对应数据手册,直接上手做一下远比看和讨论来的切实。做嵌入式,要把自己一头扎进去,做了才能有深入的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单片机自动赋值的参数,不需要写程序去赋值。
当外部程序请求中断的时候,这个值会自动为1
当CPU ...

这是真搞懂了,谢谢。

网友F(2021-11-22):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单片机自动赋值的参数,不需要写程序去赋值。
当外部程序请求中断的时候,这个值会自动为1
当CPU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