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的所有周期的基本单位是微秒吗为什么不是秒

楼主(2019-12-05):
(无正文)

网友A:
你好!
这个就和100米短跑计时,为什么不用小时类似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走路的话,每分钟走1步或每小时走1步或是每天走1步。。。或每年走1步。。。?

网友C:
就象天文长度是光年一样,秒对于单片机实在是太大的单位,使用不方便。

网友D:
如果是秒为单位的话,单片机的执行一句就是1S,你那么多语句等你执行完都要好多分钟了。时间就是金钱,你慢了,处理的问题也就越慢。32位单片机比51快的多,你可以分配在1S内分配更多的任务去处理。为了处理更多东西,肯定不能以S为单位哦

网友D:
为了提高单片机的处理问题的能力,时间越短能处理的问题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就和100米短跑计时,为什么不用小时类似

谢谢,我查资料已经明白了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E:
因为反应过快,秒为时间单位太大了。

网友F:
指令周期要看你的晶振频率,一般是微秒级别。比如:1/11.0592MHz

网友G:
因为处理速度很快,,0.001秒写起来很麻烦

网友H:
单片机运行速度很快的,秒对于它来说太长了,总不能说时间设为0.00005秒吧,一般说50微秒。

网友I:
单片机高速处理,晶振的频率也很高。用秒算的话,会是0.000000级的秒.

网友J:
很好,这个问题
一个人体重是200斤
你也可以说他体重是0.1吨
叫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K:
我原来玩工控PLC的,PLC有1OmS,100ms,秒……等软元件给你用,单片机最小计时单位是um级的,跟晶振还有单片机是几周的有关,想要大一点的时间单位要自己做,能成的,麻烦一点。

网友L:
微秒和秒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数量级不一样而已

网友M:
周期的单位就是秒,如果周期数值太小了就会用毫秒、微妙来精确表达。

网友N:
就像你制作一个电路板,许多人用毫米,而不用米、千米,是因为使用方便。单片机周期你也可以用“秒”,而不用“微秒”,如一个周期为2微秒,用“0.000002秒”来表示——如果你愿意的话!
(机器周期一般还不用毫秒表示)

网友O:
可以去了解一下单片机的内部结构

网友P:
根据其运算速度所决定的,1s对于51来说可以做很多事,运行很多指令了

网友Q:
因为单片机的工作周期就是微秒级别的,如果用秒为单位,那么周期小数点前面就有很多个“0”

网友R:
因为单片机的晶振电路都是以MHZ计的

网友S:
因为单片机的晶振大多数是MHz,对应点的时间为US.

网友T:
1S太慢了,执行完得过去很长时间

网友U:
用的微秒,要是秒的话好多参数的计算是很麻烦的,而且cpu处理速度如果用秒计算的话会带来很大的不便,所以使用毫秒,就像各种实际工程计算中用mm而不用cm,一个道理!

网友V:
用秒也没问题,不过描述时就是“千分之几”秒、“万分之几”秒了,总之,秒也罢,微秒也罢,小时也同样,只是为了描述方便

网友W(2020-01-05):
将来可能有纳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