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支持自定义协议

楼主(2019-12-05):
51串口通信,支持自定义协议,代码注释非常全,求黑币
#include"reg52.h" /*51串口通信by沸腾的冰块/不拼不活*/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Data_SIZE 7     //存入数组RevBuf数据长度==uart_Data_SIZE-2
#define uart_Data_SIZE 5//协议实际长度(一个汉字占两位)
u8 RevBuf[Data_SIZE];       //数据接收缓冲区
u8 indata[uart_Data_SIZE];  //防数据抵消缓冲区
u16 data_count=0;   //数据长度,串口中断自增
u16 temp_length=0;  //数据长度,协议长度中转
u8 flished_flag=0;  //数据接收符合要求标志
u8 uart_flished_flag=0;  //串口成功标志
u8 i=0;//延时用
u16 temp=0,count=0;//temp缓存,count用于判断是否接受到数据
sbit LED1=P1^0;sbit k1=P2^0;
sbit LED2=P1^1;sbit k2=P2^1;
sbit LED3=P1^2;sbit k3=P2^2;
sbit LED4=P1^3;sbit k4=P2^3;
sbit LED5=P1^4;sbit k5=P2^4;
sbit LED6=P1^5;sbit k6=P2^5;
sbit LED7=P1^6;sbit k7=P2^6;
sbit LED8=P1^7;sbit k8=P2^7;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A;//在此修改波特率
        TL1 = TH1;
        PCON = 0x8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pros()//按键处理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LED1=~LED1;
                }
                while(!k1);
        }
        if(k2==0)
        {
                delay(1000);
                if(k2==0)
                {
                        LED2=~LED2;
                }
                while(!k2);
        }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LED3=~LED3;
                }
                while(!k3);
        }
        if(k4==0)
        {
                delay(1000);
                if(k4==0)
                {
                        LED4=~LED4;
                }
                while(!k4);
        }
        if(k5==0)
        {
                delay(1000);
                if(k5==0)
                {
                        LED5=~LED5;
                }
                while(!k5);
        }
        if(k6==0)
        {
                delay(1000);
                if(k6==0)
                {
                        LED6=~LED6;
                }
                while(!k6);
        }
        if(k7==0)
        {
                delay(1000);
                if(k7==0)
                {
                        LED7=~LED7;
                }
                while(!k7);
        }
        if(k8==0)
        {
                delay(1000);
                if(k8==0)
                {
                        LED8=~LED8;
                }
                while(!k8);
        }
}
void UartSendByte(unsigned char c)//发送一个字符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UartSendString(u8 *string)//发送一个字符串
{
        while(*string)
        {
                 UartSendByte(*string++);
        }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UartSendString("Uart_test  is  OK \r\n");
        while(1)
  {
                keypros();
                if(count<data_count)
                {
                        count=data_count;
                        if(temp!='\n') //判断是否接收到结束符
                        {
                                RevBuf[data_count-1]=temp;// 否,就存到RevBuf【】数组中
                                flished_flag=0;//未接收完
                        }
                        else
                        {
                                temp_length=data_count;//是,记录其数据长度
                                data_count=count=0;
                                flished_flag=1;//接收完
                        }
                }
                if(temp_length == Data_SIZE&&flished_flag==1)   //判断数据长度是否满足要求,是否接收完。
                {
                        for(i=0;i<uart_Data_SIZE;i++)
                        {
                          indata[i]=RevBuf[i];  //缓冲区
                        }
                        uart_flished_flag=1;    //数据接收成功标志
                        flished_flag=0;
                }
                if(uart_flished_flag==1)  //数据接收完整成功
                {
                        UartSendString("你发送的是\r\n");
                        for(i=0;i<uart_Data_SIZE;i++)
                        {
                                SBUF = indata[i];
                                while(!TI);
                                TI=0;
                        }
                        UartSendString("\r\n");
                        uart_flished_flag=0;
                        if(indata[1]=='n')//发送:on :1
                                switch(indata[4])
                                {
                                        case'1':LED1=0;break;
                                        case'2':LED2=0;break;
                                        case'3':LED3=0;break;
                                        case'4':LED4=0;break;
                                        case'5':LED5=0;break;
                                        case'6':LED6=0;break;
                                        case'7':LED7=0;break;
                                        case'8':LED8=0;break;
                                }
                                if(indata[1]=='f')//发送:off:1
                                switch(indata[4])
                                {
                                        case'1':LED1=1;break;
                                        case'2':LED2=1;break;
                                        case'3':LED3=1;break;
                                        case'4':LED4=1;break;
                                        case'5':LED5=1;break;
                                        case'6':LED6=1;break;
                                        case'7':LED7=1;break;
                                        case'8':LED8=1;break;
                                }
                }
  }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temp=SBUF;
                data_count++;
                RI=0;
        }
}

楼主:
#include"reg52.h" /*51串口通信高级版by沸腾的冰块/不拼不活*/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Data_SIZE 7     //存入数组RevBuf数据长度==协议长度-2
u8 RevBuf[Data_SIZE];   //数据接收缓冲区
u8 indata[2*Data_SIZE]; //防数据抵消缓冲区
u16 data_count=0;   //数据长度,串口中断自增
u16 temp_length=0;  //数据长度,协议长度中转
u8 flished_flag=0;  //数据接收符合要求标志
u8 uart_flished_flag=0;  //串口成功标志
u8 i=0;//延时用,循环用
u8 sign;//协议开头标志位
u16 temp=0,count=0;//temp缓存,count用于判断是否接受到数据
sbit LED1=P1^0;sbit k1=P2^0;
sbit LED2=P1^1;sbit k2=P2^1;
sbit LED3=P1^2;sbit k3=P2^2;
sbit LED4=P1^3;sbit k4=P2^3;
sbit LED5=P1^4;sbit k5=P2^4;
sbit LED6=P1^5;sbit k6=P2^5;
sbit LED7=P1^6;sbit k7=P2^6;
sbit LED8=P1^7;sbit k8=P2^7;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A;//在此修改波特率
        TL1 = TH1;
        PCON = 0x8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pros()//按键处理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LED1=~LED1;
                }
                while(!k1);
        }
        if(k2==0)
        {
                delay(1000);
                if(k2==0)
                {
                        LED2=~LED2;
                }
                while(!k2);
        }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LED3=~LED3;
                }
                while(!k3);
        }
        if(k4==0)
        {
                delay(1000);
                if(k4==0)
                {
                        LED4=~LED4;
                }
                while(!k4);
        }
        if(k5==0)
        {
                delay(1000);
                if(k5==0)
                {
                        LED5=~LED5;
                }
                while(!k5);
        }
        if(k6==0)
        {
                delay(1000);
                if(k6==0)
                {
                        LED6=~LED6;
                }
                while(!k6);
        }
        if(k7==0)
        {
                delay(1000);
                if(k7==0)
                {
                        LED7=~LED7;
                }
                while(!k7);
        }
        if(k8==0)
        {
                delay(1000);
                if(k8==0)
                {
                        LED8=~LED8;
                }
                while(!k8);
        }
}
void UartSendByte(unsigned char c)//发送一个字符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UartSendString(u8 *string)//发送一个字符串
{
        while(*string)
        {
                 UartSendByte(*string++);
        }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UartSendString("Uart_test  is  OK \r\n");
        while(1)
  {
                keypros();
                if(count<data_count)
                {
                        count=data_count;
                        if(temp!='\n') //判断是否接收到结束符
                        {
                                RevBuf[data_count-1]=temp;//否,存到RevBuf【】数组中
                                flished_flag=0;//未接收完
                        }
                        else
                        {
                                temp_length=data_count;//是,记录其数据长度
                                data_count=count=0;
                                flished_flag=1;//接收完
                        }
                }
                if(temp_length >= Data_SIZE&&flished_flag==1) //判断数据长度是否满足要求,是否接收完。
                {
                        for(i=0;i<(temp_length-2);i++)
                        {
                          indata[i]=RevBuf[i];  //缓冲区
                        }
                        uart_flished_flag=1;    //数据接收成功标志
                        flished_flag=0;
                }
                if(uart_flished_flag==1)  //数据接收完整成功
                {
                        UartSendString("你发送的是\r\n");
                        for(i=0;i<(temp_length-2);i++)
                        {
                                SBUF = indata[i];
                                while(!TI);
                                TI=0;
                        }
                        UartSendString("\r\n");
                        uart_flished_flag=0;
                        for(i=0;i<(temp_length-2);i++)//定位协议头
                        {
                                if(indata[i]=='o')
                                {
                                        sign=i;break;
                                }
                        }
                        if(indata[sign]=='o'&&indata[sign+1]=='n')//发送:on :1
                                switch(indata[sign+4])
                                {
                                        case'1':LED1=0;break;
                                        case'2':LED2=0;break;
                                        case'3':LED3=0;break;
                                        case'4':LED4=0;break;
                                        case'5':LED5=0;break;
                                        case'6':LED6=0;break;
                                        case'7':LED7=0;break;
                                        case'8':LED8=0;break;
                                }
                                if(indata[sign]=='o'&&indata[sign+1]=='f'&&indata[sign+2]=='f')//发送:off:1
                                switch(indata[sign+4])
                                {
                                        case'1':LED1=1;break;
                                        case'2':LED2=1;break;
                                        case'3':LED3=1;break;
                                        case'4':LED4=1;break;
                                        case'5':LED5=1;break;
                                        case'6':LED6=1;break;
                                        case'7':LED7=1;break;
                                        case'8':LED8=1;break;
                                }
                }
  }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temp=SBUF;
                data_count++;
                RI=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