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驱动12V的电机?

楼主(2019-12-05):
我想用单片机驱动12V的电机,但是上面最高只有5V的接口,应该怎么弄呀?要不要买什么零件?

网友A:
可以驱动继电器或MOS管等接通12V。

网友B:
加一个P817作隔离驱动即可,也可以加一个PNP管作开关管驱动

网友C:
我用的是H桥驱动,H桥通的12V驱动电机,但是单片机5V,所以用了一个降压电路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应该是用推挽输出加三极管加继电器

网友C:
我用的是12V电源给H桥供电驱动步进电机,降压电路变成5V后供给单片机

网友E:
建议使用电机驱动专用芯片。另外,你没有说明你使用的是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网友F:
一般单片机的板子成品都是不能直接驱动电机的,因为市面上的学习板之类的都有电源管理模块,整个板子的电压一般都是5v,电流很小,直接驱动肯定不可能。
所以,一般都需要专门的驱动模块(常见的有l298n),单片机只是起控制作用。

网友G:
如果只是让电机转,那就用继电器就可以,如果要可调速就要懂得PWM怎么用

网友H:
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电机直接连接12v电源就可以。

网友I(2020-02-29):
三极管即可

网友J:
找一个12V的电源,再找个MOS管驱动

网友K:
肯定要用驱动电路mos管选型很重要,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网友L:
你的系统需要两个电压5V和12V,5V用于微控制器及其外围设备,而12V用于驱动电动机。 通过从12V降压获得5V。 您可以使用DC-DC开关转换器或直接使用LDO(低压差)稳压器从12V获得5V。

网友M:
我用L298N模块,外加12V电源驱动,12V用的是带5V升12V芯片的USB线,很方便。

网友N:
要求不高的话一只10K电阻一只场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