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9-12-05):
嵌入式学了lpc1768这个芯片,实验要用到LCD,ssd1298,这个是什么arm还是stm吗,新人搞不懂

楼主:
贪吃蛇的c语言,不知道怎么转到lcd上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x

网友A:
32-bit ARM Cortex-M3 MCU up to 512 kB flash and 64 kB SRAM with Ethernet USB 2.0 Host/Device/OTG CAN

网友B:
LPC1768 是NXP 公司推出的基于ARM Cortex-M3 内核的微控制器LPC17XX 系列中的一员。LPC17XX 系列Cortex-M3 微处理器用于处理要求高度集成和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LPC1700 系列微控制器的操作频率可达100MHz(新推出的LPC1769 和LPC1759 可达120MHz)。ARM Cortex-M3 CPU 具有3 级流水线和哈佛结构。LPC17XX 系列微控制器的外设组件包含高达512KB 的flash 存储器、64KB 的数据存储器、以太网MAC、USB 主机/从机/OTG 接口、8 通道DMA 控制器、4 个UART、2 条CAN 通道、2 个SSP 控制器、SPI 接口、3 个IIC 接口、2 输入和2 输出的IIS 接口、8 通道的12 位ADC、10位DAC、电机控制PWM、正交编码器接口、4 个通用定时器、6 输出的通用PWM、带有独立电池供电的超低功耗RTC 和多达70 个的通用IO 管脚。

网友C:
就普通的32位单片机,和stm32类似

网友D:
感谢51黑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