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5064|回1|收藏
楼主 ID:638896 只看他

楼主(2019-12-05):
单片机的P1口的P1.0-P1.7连接4X4矩阵键盘,并通过P0口控制2位LED数码管显示4X4矩阵键盘16个按键的键号,键号分别为“0,1,……,9,A,B,……,E,F”。当键盘中的某一按键按下时,2位共阴极数码管上显示对应的十进制键号。例如,1号键按下时,2位共阴极数码管显示“01”;E号键按下时,2位共阴极数码管显示“14”等。
1.单片机程序及分析

代码:

#include<reg51.h>
#defineGPIO_DIG P0 //给P0取个名字来代替,在编程的时候#defineGPIO_KEY P1 //你知道P0是起什么作用,过段时间可能就忘了sbitLSA=P2^2;      //sbit是位定义的意思sbitLSB=P2^3;       //比如你写的sbit LSA=P2^2;sbitLSC=P2^4;    //那么就表示单片机P2^2定义为高电平unsignedchar code DIG_CODE[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1、2、3、4、5、6、7、8、9、0、1、2、3、4、5的显示码
unsignedchar code DIG_CODE2[17]={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0x3f,0x3f,0x06,0x06,0x06,0x06,0x06,0x06};
//0、0、0、0、0、0、0、0、0、0、1、1、1、1、1、1的显示码
unsignedchar KeyValue;//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nsignedchar KeyState;   //记录按键的状态,0没有,1有unsignedchar DisplayData[8];//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voidDelay10ms();    //延时10msvoidKeyDown();          //检测按键函数voidmain(void){
       KeyState=0;
       while(1)
       {
              KeyDown();
             if(KeyState==1)
              {
                     DisplayData[1]=DIG_CODE2[KeyValue];
                     DisplayData[0]=DIG_CODE[KeyValue];
                     KeyState=0;
              }
              DigDisplay();
       }
}
voidDigDisplay(){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break;//显示第1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     //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          //消隐
       }
}
voidKeyDown(void){
       unsigned int a=0;
       GPIO_KEY=0x0f;           //这对于并行口,不算是赋值,是输出状态:高四位为低电平0,低四位为高电平1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
              a++;
              a=0;
              if(GPIO_KEY!=0x0f)
              {
                     KeyState=1;      //有按键按下
                     //测试列
                     GPIO_KEY=0X0F;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default:  KeyValue=17;      //检测出错回复17意思是把数码管全灭掉。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default:  KeyValue=17;
                     }
                     while((a<500)&&(GPIO_KEY!=0xf0))      //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
                            a++;
                     }
                     a=0;
              }
       }
}
void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沙发 ID:385637 只看他

网友:
看程序你这个只扫了8个按键吧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