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roteus里的at89c51

楼主(2019-12-05):
请教,关于proteus里at89c51端口设置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void main()
{
        P0=0xFF;
        P1=0x00;
        P2=0xFF;
        P3=0xFF;
}

想先实现所有数码管全显示0先,但P0是灰色的

第一次发求助帖,若有不对,请多指点。

仿真模拟图

仿真模拟图

网友A:
P0口要加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B:
p0口需要上拉电阻试看

网友C:
p0口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D:
1. 检查你的硬件设计。你的数码管是共阳或者共阴的?一般用共阳。
2. 你的硬件设计不合理。数码管要显示,每一段的电流差不多要10mA甚至更多,全部用IO口驱动,单片机最多承受90mA的电流。你这样的设计,很容易烧毁。
3. 主函数里要有 while(1)循环。
4. 数码管的1,2引脚要动态扫描,实际使用,建议用专用驱动芯片。

网友E:
P0加上拉电阻。

网友F:
P0口需接上拉电阻

网友G:
P0加上拉电阻

网友H:
试试P0口加上拉电阻

网友I:
单片机的P0口是开漏输出,无法输出高电平的,要想输出高电平,就要加上拉电阻,你直接加个排阻就行了

网友J(2020-03-27):
P0加上拉电阻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