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找keil程序错误,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06):
第1个MOVC命令与第2个MOVC命令不同,加号前少了A,定义的数据应该是16进制的,4JH不代表16进制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11行:MOVC         A, @A+DPTR 这样写才行
第28行:4JH???你确定16进制里头有"J"

优秀,赞

网友C:
第11行:MOVC         A, @A+DPTR 这样写才行
第28行:4JH???你确定16进制里头有"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