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机独立按键通信中,主机和从机接收数据如何实现,有些模糊

楼主(2019-12-05):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0^0;
sbit key1=P1^0;
uchar x;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send(u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
   TI=0;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if(key1==0)
  delay(10);
   led1=~led1;
   while(!key1);
}
send();
}
void main()
{
  led1=1;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EA=1;
  ES=1;
  while(1)
  {
   keyscan();
   }
}
不知道哪个send()这里怎样去表示

网友A:
void keyscan()
{
if(key1==0)
{
if(key1==0)
  delay(10);
   led1=~led1;
   while(!key1);
send(k1val);//K1val为K1的键值;

}

网友B:
自定义协义啊,用串口最简单,串口要有发送,然后还要有串口接收中断函数,最后解析接收到的数据,数据正确时是怎样就怎样,不正确报错就可以了

网友C:
send(1); send(2);括号里的是参数,这是C语言问题,任何一本C语言的书都会讲,你不如先去学学C语言,否则你会遇到很多问题

网友D:
send( xxx );   //xxx就是你要通过串口发送的数据

网友E:
send()中的括号内要放上你要发送的数据,如发送0xaa,写成send(0xaa),多个数据发送要用循环,取数据一般用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