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f104w串口模拟

楼主(2019-12-06):
    有哪位大神能讲解一下在没有硬件串口时怎样高效的模拟串口的吗,跪求思路有代码更好请不要搬别人的代码谢谢

网友A:
就是模拟串口数据格式收发数据, 模拟发送流程如下:
比如波特率是9600,8位数据,无校验位,
一个高电平或一个低电平就是104uS,用定时器做一个104uS的时间,
             发送一帧数据过程:
                              发起一个始码低电平(104uS);
                               发8个数据码(比如0x55),就是01010101,按此规格发高低电平,
                               发一个结束码高电平(104uS);
   这样就 一个数据发送完成了。

网友B:
stc网站有例程

网友C:
不建议使用模拟串口。因为串口频率很高,CPU把时间资源基本都耗在模拟串口上了。如果用户程序稍微大一点就可能玩不转。建议改用15W204S,有硬件串口,管脚一致,价格相近。如果是为了练手就另当别论,STC官方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