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4烧写pic10f200t单片机遇到问题了,求解决Verify failed.

楼主(2019-12-06):
这是错误信息

楼主:
用的是pickit4 烧写pic10f200t

楼主:
6引脚ICSP下载

网友A:
我一般的方法是:复制英文信息>>百度翻译>>大概的理解一下,基本就能找到问题了,如果不行再上论坛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的方法是:复制英文信息>>百度翻译>>大概的理解一下,基本就能找到问题了,如果不行再上论坛找人

第一次用 翻译后也没找到问题点 就来问问大佬们有遇到没?

网友B(2021-06-17):
说你烧录速度太快,这个一般用默认的就行,先恢复默认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