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的4个问题

楼主(2019-12-06):
1. 名称 直接调用库里面的名称 从系统更新是可以正常显示
2. 名称 通过参数调用后, 转入其他系统就不会正常显示
3. 从库更新后 导出BOM  designator编号会被合并,物料被合并在一起
4.  AD使用卡顿

急!~~

网友A:
你可以下一个16或之后版本的Altium designer,可能是你文件损坏了。?

网友B:
AD卡顿,换一台cpu和散热好一点的电脑吧,这个我也找了好久没找到办法。调用的模块有问题,可能是你的库有问题,找其他的库或者自己封装吧。

网友C:
AD从17版本开始就有点卡了,19的现在卡的一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