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波形

楼主(2019-12-06):
今天做步进电机,和例程的程序、连线都一样,但是为什么单片机的引脚会出现这样的波形,有人知道吗?
我的步进电动机的连接方法就在下面,其中,abcd四个引脚连接了P2的前四个引脚

错误的单片机波形

错误的单片机波形

步进电机的连接方式

步进电机的连接方式

网友A:
波形没毛病啊,你理想的方波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没毛病啊,你理想的方波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

不是,我看例程里面的波形是相位相差的,四个方波,但是我的上面两相是平的。

楼主:
正常波形应该是下面这样的C:\Users\test\Desktop

网友B:
把示波器默认交流信号AC,把选择开关放在DC就可以看到矩形波。

网友C:
正常如果连接单片机的话,应该是输出方波才对,我怀疑你的输出可能影响了你的输入,可以把步进电机断开,再测测单片机引脚

网友D:
电路中的元器件都不是理想元件,包括布线,都会产生寄生电感、电容,所以也就会带来一些波形畸变。你这还不算狠严重。也可能是灵敏度的关系,看着波形没有圆角。

网友E:
电机有线圈导致

网友F:
可能是不是你的参数设置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