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STC8F1K08S2单片机无法进入外部中断

楼主(2019-12-06):
AN1分别接外部中断4管脚(P3.0)和地,AN2分别接P3.1和地之间。上面的测试程序是按下AN1或者AN2,LED都会亮,实际上只有按下AN2灯会亮,按下AN1灯不亮,也就是没有进入中断。其他的外部中断也试了,也是没有进入中断。在15W系列上用都没有问题,8F系列第一次用,PDF好像也没看到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搞了大半天了,也没看出来哪里问题。请求大佬们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STC8F1K08S2   TSSOP-20封装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INTCLKO = 0x8F;         //          外部中断
sfr IE2       = 0xAF;               //中断使能寄存器2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P5 = 0xC8;   //xxxx,1111 端口5
sbit LVP2=P1^0;         //高电平开,低电平关
sbit LVP3=P1^1;         //高电平开,低电平关
sbit SW3=P1^2;           //拨码开关3
sbit SW2=P1^3;           //拨码开关2
sbit SW1=P1^4;           //拨码开关1
sbit OCP3=P1^5;          //高电平开,低电平关
sbit OCP2=P1^6;          //高电平开,低电平关
sbit OCP1=P1^7;          //高电平开,低电平关
sbit AN1=P3^0;                  // AN1 启动/多功能按键
sbit AN2=P3^1;                  // AN2 停止/多功能按键
sbit OCP=P3^2;                 //        过流保护输入,正常高电平,过流低电平
sbit OTP=P3^3;                  // 过温保护输入,正常高电平,过温低电平
sbit CMPO=P3^4;                 //低压比较器输出:正常高电平,低压低电平
sbit OY=P3^5;              //功率回路开关
sbit LVP1=P3^6;            // 高电平开,低电平关
sbit CMPN=P3^7;            // 比较器正相输入
sbit LED=P5^4;                 //LED指示灯 :1亮,0灭。
sbit SVP=P5^5;           // 节能控制,OP电源开关 :高电平开
uchar num,calt1;

void delayms(uint xms)          //xms
{
   uint i,j,m;
   for(i=xms;i>0;i--)
       for(j=50;j>0;j--)        //10.1ms
              for(m=100;m>0;m--);
}

void init123()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M1M0为0000 0001即01)
   TH0=(65536-50000)/256;  //50ms
   TL0=(65536-50000)%256;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ET0 = 1;            //打开定时器0

   //IT0=0;    //外部中断0,1为跳变沿触发方式 ,0为低电平触发。
   //EX0=1;    //开外部中断0
   IT1=0;    //外部中断1,1为跳变沿触发方式 ,0为低电平触发。
   EX1=1;    //开外部中断1

   //INTCLKO = 0x10; //EX2=1;         //         打开外部中断2
   //INTCLKO = 0x20; //EX3=1;         //         打开外部中断3
   INTCLKO = 0x40; //EX4=1;            //         打开外部中断4
   //INTCLKO = 0x70;        //234

    OY=0;
    LED=0;
    SVP=1;

   EA=1;         //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init123();
   delayms(1);
         while(1)
         {
            if(AN2==0)
                {
                   LED=1;
                }
                else
                {
                   LED=0;
                   num=0;
                }
         }
}

void INT1_time()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
{
        LED=1;
}

void INT4_time() interrupt 16         //外部中断4 ,下降沿触发
{
        LED=1;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T0
{
         num++;
}

网友A:
你那个中断里面不处理自然看不到反应了。比如LED取反啥的也好啊。

STC自己的范例为你参考: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void INT1_Isr() interrupt 2
{
    if (INT1)                                   //判断上升沿和下降沿
    {
        P10 = !P10;                             //测试端口
    }
    else
    {
        P11 = !P11;                             //测试端口
    }
}

void main()
{
    IT1 = 0;                                    //使能INT1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
    EX1 = 1;                                    //使能INT1中断
    EA = 1;

    while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中断里面不处理自然看不到反应了。比如LED取反啥的也好啊。

STC自己的范例为你参考:

好的,我改一下看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其实并不是没有进入中断,只是因为速度太快了,LED测试时肉眼看不出来,实际已经进入中断了的。8F系列速度确实比15W系列的快了,导致在15W系列上可以用的程序到8F系列却用不了,
通过增加延时时间,或者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加个跳转函数处理即可解决。 谢谢@pcbboy 的指点

网友B(2020-04-11):
你测试中断,就要一个空的while(1); 在那里候着,啥事都让中断干,才行。你while里,只要an2没有按下,就关灯,循环还那么快,中断了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