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汇编语言led循环点亮 求思路

楼主(2019-12-06):
左边是3种循环方式,右边蓝色部分是我仿真编写的为什么运行不了,有大佬可以仿照左边代码再帮我编写2种点亮方式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延时的时间太短了,我这是1T时钟的0.5秒延时,你复制到你的延时程序里试一下
DELAY:                        MOV                R1,#100                        ;延时0.5秒
DELAY_500MS_0:        MOV                R2,#250                        ;
DELAY_500MS_1:        MOV                R3,#240                        ;
                                DJNZ                R3,$                                ;
                                DJNZ                R2,DELAY_500MS_1        ;
                                DJNZ                R1,DELAY_500MS_0        ;
RET                                                                                ;

网友B:
左边程序的第一行和第2行保留了吗?保留了就能成功运行看到灯的变化

网友C:
循环就好了

网友D:
除了JMP欠妥,其它的没看出来明显不妥。建议换成SJMP/AJMP/LJMP均可。
另外标点符号需要英文格式下;如果是keil编写程序,编写完程序需要编译输出二进制文件,然后仿真里面双击单片机关联新的代码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的时间太短了,我这是1T时钟的0.5秒延时,你复制到你的延时程序里试一下
DELAY:                        MOV                R ...

哪最后的那个TT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最后的那个TT是什么意思呢

TT??
像这种东西,你自己看一下,直接写上代码烧录就可以验证了,等着别人答案的时间,你都可以烧录上千次了
一旦程序和你想象的有了一个大概的相似,你就对着你这个单片机的指令表去计算一下,是你用的这个单片机数据手册上的指令表,不是8051的,一般都是用STC的,而STC是指令完全兼容,但时钟是不一样的
汇编一开始的计算是比较麻烦的,入门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T??
像这种东西,你自己看一下,直接写上代码烧录就可以验证了,等着别人答案的时间,你都可以烧录上千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