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DIY X-Y 平面运动机构

楼主(2019-12-06):
Arduino DIY X-Y 平面运动机构

* 所需部件某宝上都可以买到,自己组装就可以.

* 运转起来很有趣(请看视频).

* 改装了可以做画图机器

代码:

//激光切割机
#include <Wi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引用I2C库
//I2C 引脚接A4, A5
//设置LCD1602设备地址,这里的地址是0x3F,一般是0x20,或者0x27,具体看模块手册
LiquidCrystal_I2C lcd(0x27,16,2);
#include <Stepper.h>
#include <Servo.h>
Servo myservo1;
Servo myservo2;
#define JDQ   5                       //激光头继电器
#define LED1  8                      //方向指示灯1
#define LED2  9                       //方向指示灯2

#define LED3  10                      //方向指示灯3

#define LED4  11                       //方向指示灯4

int pos1 =0;
int pos2 =0;
//模拟1数据
int X[ 40 ] = { 0, 40, 40, 0,90,35,60,10,87,110,10, 26, 20, 0,45,15,30,70,98,12,0, 40, 40, 0,90,35,60,10,87,110,10, 26, 20, 0,45,15,30,70,98,12} ;
int Y[ 40 ] = { 0, 20, 40, 0,110,23,85,44,90,100,0, 80, 30, 80,40,0,15,89,56,20,0, 20, 40, 0,110,23,85,44,90,100,0, 80, 30, 80,40,0,15,89,56,20,}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串口
lcd.init();                                              // 初始化LCD
lcd.backlight();                                   //设置LCD背景等亮
myservo1.attach(2);
myservo1.write(1);
myservo2.attach(3);
myservo2.write(1);
pinMode(JDQ,OUTPUT);
pinMode(LED1,OUTPUT);
pinMode(LED2,OUTPUT);
pinMode(LED3,OUTPUT);
pinMode(LED4,OUTPUT);
}

void loop() {
myservo1.write(1);
myservo2.write(1);
delay(1000);
//
for ( int i = 0; i < 40; ++i ){
lcd.setCursor(0,0);
lcd.print("X-Y Draw Test");
lcd.setCursor(0,1);
lcd.print("X=");
lcd.setCursor(2,1);
lcd.print("   ");
lcd.setCursor(2,1);
lcd.print(X[i]);
lcd.setCursor(6,1);
lcd.print("Y=");
lcd.setCursor(8,1);
lcd.print("   ");
lcd.setCursor(8,1);
lcd.print(Y[i]);
lcd.setCursor(12,1);
lcd.print(i);
delay(10);
if(X[i]>90){digitalWrite(LED4,HIGH);digitalWrite(LED1,LOW);digitalWrite(LED2,LOW);digitalWrite(LED3,LOW);}
if(X[i]<90){digitalWrite(LED2,HIGH);digitalWrite(LED1,LOW);digitalWrite(LED3,LOW);digitalWrite(LED4,LOW);}
myservo1.write(X[i]);
delay(600);
if(Y[i]>90){digitalWrite(LED1,HIGH);digitalWrite(LED2,LOW);digitalWrite(LED3,LOW);digitalWrite(LED4,LOW);}
if(Y[i]<90){digitalWrite(LED3,HIGH);digitalWrite(LED1,LOW);digitalWrite(LED2,LOW);digitalWrite(LED4,LOW);}
myservo2.write(Y[i]);
delay(600);
digitalWrite(JDQ,LOW);
delay(200);
digitalWrite(JDQ,HIGH);
delay(200);
}
//
delay(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