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全桥电路求助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为什么不正常?

楼主(2019-12-06):
1.控制电压我接的DC12V,H桥电压是24V,通电后IR2104的HO脚只有通电一瞬间有DC12V,然后缓缓降低,降至0V,两个IR2104都是,这是什么原因?
2.我将IN1直接接到MOS管的G脚,有12V,但MOS管输出只有9,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H桥接的24v,控制mos管的电压也必须24v吗

网友A:
先检查一下12V电源的电流输出能力。最好大于0.5A.另外,MOS管的驱动电压是指GS电压,而不是G-GND电压。IN电压是对GND的电压,你所说的IN电压12V并不一定就是12V的GS电压

网友A:
直接给上MOS管G极加IN信号显然会因为MOS管导通后S极电压上升而降低了GS电压,最终导致一个维持MOS管导通的GS电压。通常,MOS管的最大GS电压不要超过18V.你可以试验一下,上MOS管的G极加13V电压,S极电压可能会升高到约10V,维持约3V的GS电压。

网友B:
Q1和Q2是不对的,要选用P沟道的MOS管,你现在的电路,这两个MOS管G极电压是多少,输出电压就差不多是多少
你可以参考一下H桥电路的三极管版本,你就可以看到,它那里头是用两个PNP加两个PNP三极管来做的,换了MOS管也是一样的

网友C:
H桥的上管栅-源极开启的电压是通过D2(D3),C5(C8)自举获得的,首先的下管导通,12V-D3-c5充电。C5上才有电压。下管截止时,IR2104的 7,8脚导通驱动上管。若下管长期不导通,则无法自举。

网友C:
控制电压满足MOS管的开启电压就可以。H桥加300V 控制电压12V也可以,540开启电压8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上MOS管G极加IN信号显然会因为MOS管导通后S极电压上升而降低了GS电压,最终导致一个维持MOS管导通的G ...

IR2104 的IN脚是不是必须是PWM信号?PWM的频率有没有要求,我现在接PWM或者长通电HO脚的电压都是一瞬间12v,然后慢慢下降到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IR2104 的IN脚是不是必须是PWM信号?PWM的频率有没有要求,我现在接PWM或者长通电HO脚的电压都是一瞬间12 ...

5楼已经给出了答案,你可以测试一下8脚与6脚之间的电压,看看有没有12V左右

网友D:
检查这样电路做好是各级断开,检查各级,正常后再连接。IR2104有问题就单独检查IR2104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