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AD10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please wait a moment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07):
常见的原因可能是元件库引起的。例如原理图或PCB图中的元件对应的元件库链接改变了,或者修改了。
可以修改正确路径,重新安装;也可以重新生成新的库文件,更新关联。
当然也可能是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