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单片机和ADXL345三轴加速度模块实现简易计步器程序(带注释)资料

楼主(2019-12-07):
程序是我从网上找来的加速度模块的检测程序,自己做了些许的整理,让整个工程看的比较清晰。模块的接法在资料里面,程序里写了部分的注释,应该会有助程序的理解。

#include "STC51PRJ.h"

extern BYTE BUF[8];//接收数据缓存区

/*****************起始信号***************/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停止信号************/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发送应答信号,入口参数:ack(0:ACK 1:NAK)***********/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接收应答信号************/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i=0;i<8;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BYTE ADXL345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int8 REG_Address,uint8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uint8 Single_Read_ADXL345(uint8 REG_Address)
{
        uint8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uint8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i=0;i<6;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楼主:
打开的时候可能会提示工程不存在,因为我在压缩程序的时候,工程还处于打开状态,只需要将压缩包里的PRJ文件夹下所有文件删除,重新在该PRJ文件夹下创建新工程,把对应文件夹的头文件和源文件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A(2023-08-27):
谢谢分享,刚好最近在研读ADXL345

网友B:
谢谢分享,刚好最近在研读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