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做智能家居使用STM32还是ardunio比较好

楼主(2019-12-07):
性能的话一般来讲ardunio应该够用了
可能stm32价格要高一些
我还是小白,希望大神给予解答

网友A:
ardunio原则上不能商用吧!

网友B:
做着玩呢用arduino就可以,正真的做一个产品还是要stm32,修改底层stm32比arduino方便很多,arduino修改底层比较麻烦,要改头文件

网友C:
做产品还是用stm32吧,arduino的话玩玩还是可以的,做产品就不推荐了

网友D:
stm32吧,买个F4系列的做个最小系统。

网友E:
小白?那小白能玩得动STM32吗?所谓智能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只要是会玩单片机或者嵌入式的人,他只会在编程有问题,而你是在芯片选型上有问题。
STM32并不贵呀,低端的5块钱包邮的,还没有一单片机贵呢
ardunio就是单片机,内核大多是AVR的
STM32就是跑系统的单片机,功能是一样的
但STM32是跑系统的,更容易实现强大的功能

网友F:
ardunio挺好的,但可以以后开发程度小于stm32  stm32的功能也比ardunio多 但ardunio相对来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