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错误解决error Net NetC6_2 contains multiple Output Pin

楼主:
Net NetC6_2 contains multiple Output Pin

请问这种Altium Designer问题  要怎么解决啊 !!!

网友A(2019-12-08):
8,9反相器不需要,电容不需要应该直连。

网友B:
U5的2、8两个输出管脚连在一起就会报这种错误,如果一个可以就用一个。

网友C:
U5的2、8两个输出管脚分别串电阻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