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产生pwm 占空比10khz频率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12-07):
51占空比10khz频率

51占空比10khz频率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1^1;
uchar num=0;
main()
{
   TMOD=0x02;
         TH0=TL0=206;
         ET0=1;
         TR0=1;
   EA=1;
         while(1);
}

void init() interrupt 1
{
        num++;
        if(num<=6)
        pwm=1;
        else pwm=0;
        if(num==10)
        num=0;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0-02-15):
TH0=TL0=206这个是怎么算的呀?

网友B(2021-03-24):
引用 网友A:
TH0=TL0=206这个是怎么算的呀?

装初值,256-50=206,每50微秒中断一次

网友C(2021-05-03):
引用 网友B:
装初值,256-50=206,每50微秒中断一次

1/2K就是每50uS,就是void Timer0Init(void)                //500微秒@12.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E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