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1302编程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9-12-07):
#include "stc15.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intrins.h>

u8 shi,fen,miao,a[];  //全局变量
bit time_flag;

u8 code table[] =
                        {   //共阳极编码表
                                        0xc0,0xf9,0xa4,0xb0,
                                        //0,        1,          2,         3
                                        0x99,0x92,0x82,0xf8,
                                        //4,        5,          6,         7
                                        0x80,0x90,0xff,0xbf
                                        //8,        9,                空,-,
                        };

u8 code order[] =
                        {   //数码管位码
                                        0x01,0x02,0x04,0x08,
                                        0x10,0x20,0x40,0x80
                        };

void Delay2ms()                //@11.0592MHz 2ms延时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22;
        j = 128;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Refresh_time()            //数码管显示时间
{
                if(time_flag == 1)
                {
                        time_flag = 0;
                  shi = DS1302_Read(0x85);
                  fen  = DS1302_Read(0x83);
                  miao = DS1302_Read(0x81);
                }
                a[0] = shi/16;
                a[1] = shi%16;
                a[2] = 11;
                a[3] = fen/16;
                a[4] = fen%16;
                a[5] = 11;
                a[6] = miao/16;
                a[7] = miao%16;
}

void num_display()        //数码管显示
{
          static u8 i=0;
                P0 = 0x00;
                P2 = (P2 & 0x1f) | 0xc0;
                P2 = (P2 & 0x1f);
                P0 = table[a[i]];
                P2 = (P2 & 0x1f) | 0xe0;
                P2 = (P2 & 0x1f);
                P0 = order[i];
                P2 = (P2 & 0x1f) | 0xc0;
                P2 = (P2 & 0x1f);
                i++;
                i &= 0x07;
                Delay2ms();
}

void Timer0Init(void)                //2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ET0 = 1;
  EA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static u8 time_count = 0;
    num_display();
                if(++time_count >= 200)
                {
                        time_count  = 0;
                        time_flag = 1;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DS1302_Init(12,00,00);
        while(1)
        {
                 Refresh_time();
                 num_display();
        }
}

/

/************ ds1302.c **************/

#include "stc15.h"
#include "ds1302.h"

sbit SCK = P1^7;      //时钟芯片引脚
sbit RST = P1^3;
sbit SDA = P2^3;

void DS1302_Write_Byte(u8 dat)   //单字节写入一字节数据
{
        u8 i;
        SCK_CLR;           //SCLK管脚置低,初始化DS1302
        for(i = 0;i < 8;i++)
        {
                if(dat & 0x01)
                {
                        SCK_SET;       //I/O口置高电平
                }
                else
                {
                        SCK_CLR;       //I/O口置低电平
                }
                SCK_SET;         //SCLK上升沿,读取数据
                SCK_CLR;         //拉低SCLK,传输下一位数据
                dat = dat >> 1;
        }
}

void DS1302_Write(u8 addr,u8 dat)   //向 DS1302 单字节写入一字节数据
{
        RST_CLR;                                      //RST管脚置低,初始化DS1302
        SCK_CLR;                                             //SCLK管脚置低,初始化DS1302
        RST_SET;                                             //启动DS1302总线,RST置高电平
        addr &= 0xfe;                                                     //最低位置零,保证稳定环境
        DS1302_Write_Byte(addr);           //写入目标地址
        DS1302_Write_Byte(dat);            //写入数据
        RST_CLR;                                                                                 //停止DS1302总线
        SCK_CLR;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_Byte(void)                        //单字节读一字节数据
{
        u8 i,dat =  0;
        for(i = 0;i < 8;i++)
        {
                dat = dat >> 1;
                if(SDA = 1)
                {
                        dat |= 0x80;
                }
                else
                {
                        dat &= 0x7f;
                }
                SCK_SET;                   //SCLK下降沿,锁存数据
                SCK_CLR;
        }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u8 addr)              //从 DS1302 单字节读出一字节数据
{
        u8 temp;
        RST_CLR;
        SCK_CLR;
        RST_SET;
        addr |= 0x01;               //最低位置高,保证是读操作
        DS1302_Write_Byte(addr);
  temp = DS1302_Read_Byte();        //从 DS1302 单字节读出一字节数据
        RST_CLR;
        SDA_CLR;
        return temp;
}

void DS1302_Init(u8 shi,u8 fen,u8 miao)          //时钟初始化
{
                DS1302_Write(0x8e,0x00);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0x80,((miao/10)<<4)|(miao%10)); //分别写秒分时地址
                DS1302_Write(0x82,((fen/10)<<4)|(fen%10));
                DS1302_Write(0x84,((shi/10)<<4)|(shi%10));
                DS1302_Write(0x8e,0x80);                     //开启写保护
}

/********** ds1302.h **********/

#ifndef _DS1302_H
#define _DS1302_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SCK_CLR SCK = 0;
#define SCK_SET SCK = 1;
#define RST_CLR RST = 0;
#define RST_SET RST = 1;
#define SDA_CLR SDA = 0;
#define SDA_SET SDA = 1;

extern void DS1302_Write_Byte(u8 dat);
extern void DS1302_Write(u8 addr,u8 dat);
extern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_Byte(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u8 addr);
extern void DS1302_Init(u8 shi,u8 fen,u8 miao);

#endif

用ds1302芯片在数码管上显示时间,编译时有十个警告,下到单片机里现象也不对,哪位大神帮忙看看为啥有警告

网友A:
u8 shi,fen,miao,a[];  //全局变量
改成:
u8 shi,fen,miao;  //全局变量
u8 a[8];

网友B:
51头文件可能有问题,换reg51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8 shi,fen,miao,a[];  //全局变量
改成:
u8 shi,fen,miao;  //全局变量

好的,谢谢了

网友C:
给你把文件合并在一起,能通过编译,文件中有两处错误。
错误u8 shi,fen,miao,a[];  //全局变量
正确u8 shi,fen,miao,a[8];  //全局变量
错误if(SDA = 1)
正确if(SDA == 1)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SCK_CLR SCK = 0;
#define SCK_SET SCK = 1;
#define RST_CLR RST = 0;
#define RST_SET RST = 1;
#define SDA_CLR SDA = 0;
#define SDA_SET SDA = 1;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num_display();
void Refresh_time();
void Delay2ms();
void DS1302_Write_Byte(u8 dat);
void DS1302_Write(u8 addr,u8 dat);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_Byte(void);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u8 addr);
void DS1302_Init(u8 shi,u8 fen,u8 miao);

sbit SCK = P1^7;      //时钟芯片引脚
sbit RST = P1^3;
sbit SDA = P2^3;
u8 shi,fen,miao,a[8];  //全局变量
bit time_flag;

u8 code table[] =
{   //共阳极编码表
0xc0,0xf9,0xa4,0xb0,
//0,        1,          2,         3
0x99,0x92,0x82,0xf8,
//4,        5,          6,         7
0x80,0x90,0xff,0xbf
//8,        9,                空,-,
};

u8 code order[] =
{   //数码管位码
0x01,0x02,0x04,0x08,
0x10,0x20,0x40,0x80
};

void Delay2ms()                //@11.0592MHz 2ms延时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22;
        j = 128;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Refresh_time()            //数码管显示时间
{
        if(time_flag == 1)
        {
                time_flag = 0;
                shi = DS1302_Read(0x85);
                fen  = DS1302_Read(0x83);
                miao = DS1302_Read(0x81);
        }
        a[0] = shi/16;
        a[1] = shi%16;
        a[2] = 11;
        a[3] = fen/16;
        a[4] = fen%16;
        a[5] = 11;
        a[6] = miao/16;
        a[7] = miao%16;
}

void num_display()        //数码管显示
{
        static u8 i=0;
        P0 = 0x00;
        P2 = (P2 & 0x1f) | 0xc0;
        P2 = (P2 & 0x1f);
        P0 = table[a[i]];
        P2 = (P2 & 0x1f) | 0xe0;
        P2 = (P2 & 0x1f);
        P0 = order[i];
        P2 = (P2 & 0x1f) | 0xc0;
        P2 = (P2 & 0x1f);
        i++;
        i &= 0x07;
        Delay2ms();
}

void Timer0Init(void)                //2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ET0 = 1;
        EA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main()
{
        Timer0Init();
        DS1302_Init(12,00,00);
        while(1)
        {
                Refresh_time();
                num_display();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static u8 time_count = 0;
        num_display();
        if(++time_count >= 200)
        {
                time_count  = 0;
                time_flag = 1;
        }
}

void DS1302_Write_Byte(u8 dat)   //单字节写入一字节数据
{
        u8 i;
        SCK_CLR;           //SCLK管脚置低,初始化DS1302
        for(i = 0;i < 8;i++)
        {
                if(dat & 0x01)
                {
                        SCK_SET;       //I/O口置高电平
                }
                else
                {
                        SCK_CLR;       //I/O口置低电平
                }
                SCK_SET;         //SCLK上升沿,读取数据
                SCK_CLR;         //拉低SCLK,传输下一位数据
                dat = dat >> 1;
        }
}

void DS1302_Write(u8 addr,u8 dat)   //向 DS1302 单字节写入一字节数据
{
        RST_CLR;                                      //RST管脚置低,初始化DS1302
        SCK_CLR;                                             //SCLK管脚置低,初始化DS1302
        RST_SET;                                             //启动DS1302总线,RST置高电平
        addr &= 0xfe;                                                     //最低位置零,保证稳定环境
        DS1302_Write_Byte(addr);           //写入目标地址
        DS1302_Write_Byte(dat);            //写入数据
        RST_CLR;                           //停止DS1302总线
        SCK_CLR;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_Byte(void)//单字节读一字节数据
{
        u8 i,dat =  0;
        for(i = 0;i < 8;i++)
        {
                dat = dat >> 1;
                if(SDA == 1)
                {
                        dat |= 0x80;
                }
                else
                {
                        dat &= 0x7f;
                }
                SCK_SET;                   //SCLK下降沿,锁存数据
                SCK_CLR;
        }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u8 addr)              //从 DS1302 单字节读出一字节数据
{
        u8 temp;
        RST_CLR;
        SCK_CLR;
        RST_SET;
        addr |= 0x01;               //最低位置高,保证是读操作
        DS1302_Write_Byte(addr);
        temp = DS1302_Read_Byte();        //从 DS1302 单字节读出一字节数据
        RST_CLR;
        SDA_CLR;
        return temp;
}

void DS1302_Init(u8 shi,u8 fen,u8 miao)          //时钟初始化
{
        DS1302_Write(0x8e,0x00);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0x80,((miao/10)<<4)|(miao%10)); //分别写秒分时地址
        DS1302_Write(0x82,((fen/10)<<4)|(fen%10));
        DS1302_Write(0x84,((shi/10)<<4)|(shi%10));
        DS1302_Write(0x8e,0x80);                     //开启写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