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55B高频变压器制作过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12):
全程静默,连字幕都没有的那种。学习了

网友B(2020-02-10):
好手工,学习了。

网友C:
手工不错,但有漏洞,要带手套,否则手上的油会留在线上,长时间会腐蚀变压器。

网友D(2021-01-18):
手工不错!需要我赞助你几个骨架吗?

网友E(2021-07-30):
不知道绕了些什么。如果是绕了一个寂寞,不用发出来也罢;如果是想给别人参考、学习,至少也得要让人看懂,配上文字,制作过程,相关参数等。。。。

网友F(2021-09-02):
这个变压器是  高频推挽变压器   初级用铜带 3.0*0.2MM的 然后是3+3   两边都用了隔离挡墙所以本变压做好以后不需要泡漆就可以用
计算公式    假如输入电压是12V  那么是12-3=4v  也机是每砸4v   输出你要多少电压 你就除以4 就是你要的匝数   输入电压不同   需要的圈数就不同

这样的变压器难点  在于 初级绕线   铜带用成品的   拿来以后 自己焊接引线即可  尽量绕紧一点
绕成三明治   一层次级 过后在绕初级  最后在吧全部的次级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