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倍压整流电路的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9-12-07):
如图,Ui下半周时,给电容充电,为什么正半周时不给电容充电呢??

网友A:
负载阻抗比电容组抗大很多,所以上半周电压基本加载负载上

网友B:
电源正半周电容器通过负载充电,负半周时电容器通过二极管充电,再次正半周时电容器上的电压极性与电压电压极性叠加实现了电压的提升。

网友C:
你把D1去掉实测一下C1两端的电压就知道了,正半周时C1是否充电了。实际上,正半周C1是被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