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节能路灯源程序

楼主(2019-12-07):
/*时钟显示1602
独立键盘(P1口)设置时钟(K1设置时分秒星期年月日,K2加一,K3减一)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dWr 0x90   //写数据地址
#define AddRd 0x91   //读数据地址
sbit Sda=P2^7;       //定义总线连接端口
sbit Scl=P2^6;
//DS1302控制端口定义
sbit CE=P1^4;
sbit SDA=P1^5;
sbit SCLK=P1^6;

//LCD1602控制端口定义
sbit LCD_RS = P1^0;
sbit LCD_RW = P1^1;
sbit LCD_EN = P1^2;

//独立按键定义
sbit K1=P3^7;                //功能键
sbit K2=P3^6;                //增大键
sbit K3=P3^5;                //减小键
sbit K5=P3^4;                //确定
sbit K6=P3^3;                //强制关闭
sbit K7=P3^2;                //恢复
sbit K4=P2^5;                //红外
sbit jd=P2^3;
uchar K6FLAG=0,K7FLAG=0,gflag=0;
bit k=0;
//bit ADFlag;          //定义AD采样标志位
uchar  table[]={"0123456789a"};
//屏幕初始化图标
uchar  table1[]={" 2017-  -       "};
uchar  table2[]={"   :  :         "};

//星期LOGO
uchar code table3[]={"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uchar  table4[]={"DSL:00    DSH:08"};
//uchar TempData[]={"000"};
//uchar  table5[]={"shezhi:         "};
//初始化   年 月 日 星期 时 分 秒
char year_h,year_l,month_h,month_l,day_h,day_l,hour_h,hour_l,min_h,min_l,sec_h,sec_l,date=3;
uchar year=0x17,month=1,day=1,hour=0,min=0,sec=0;
int hourn=0;min1=0;sec1=0;  //设置闹钟
uchar dsh=8,dsl=0;
uchar K1num=0;
uchar flag=0;
//声明延时函数毫秒级
void delay1ms(uint ms);

/*******************************************************************************************
*                               以下为DS1302驱动程序                                       *
*******************************************************************************************/

/***********************************/
/*             延时程序                            */
/***********************************/

void delayus()
{
    ;
    ;
    ;
}

uchar DS1302_Read(uchar address)
{

         uchar i,temp=0x00;
        CE=0;
        SDA=1;
         SCLK=0;
         CE=1;

        for (i=0;i<8;i++)             //循环8次 写入地址数据
        {
                   SCLK=0;
                SDA=address&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address>>=1;                  //右移一位
             SCLK=1;
        }
        delay1ms(1);
        if(SDA)
                 temp|=0x80;                        //每次传输低字节
        SCLK=0;
        temp>>=1;
         for (i=0;i<7;i++)                 //循环8次 读取数据
         {
                SCLK=0;
                if(SDA)
                         temp|=0x80;                        //每次传输低字节
                SCLK=1;
                temp>>=1;                        //右移一位
        }

        SCLK=1;
        CE=0;
        SDA=0;
        return temp;                        //返回
}

void  DS1302_Write(uchar address,uchar dat)
{

    uchar i;
           CE=0;
         SCLK=0;
         CE=1;

        for (i=0;i<8;i++)             //循环8次 写入地址数据
        {
                   SCLK=0;
        _nop_();
                SDA=address&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address>>=1;                  //右移一位
             SCLK=1;
        _nop_();
        }
        for (i=0;i<8;i++)             //循环8次 写入数据
        {
                   SCLK=0;
        _nop_();
                SDA=dat&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dat>>=1;                  //右移一位                DSCLK=1
                SCLK=1;
        _nop_();
        }
        CE=0;
        _nop_();
}

void DS1302_initW()                                        //初始化时间设置(写)
{
        DS1302_Write(0x8e,0x00);                //写保护关
        DS1302_Write(0x80,sec);                        //秒
        DS1302_Write(0x82,min);                        //分
        DS1302_Write(0x84,hour);                //时
        DS1302_Write(0x86,day);                        //日
        DS1302_Write(0x88,month);                //月
        DS1302_Write(0x8a,date);                //周
        DS1302_Write(0x8c,year);                //年
        DS1302_Write(0x8e,0x80);                //写保护开
}

void DS1302_initR()
{
        sec=DS1302_Read(0x81);                        //读秒数据
        min=DS1302_Read(0x83);                        //读分钟数据
        hour=DS1302_Read(0x85);                        //读小时数据
        date=DS1302_Read(0x8b);                        //读星期数据
        day=DS1302_Read(0x87);                        //读日数据
        month=DS1302_Read(0x89);                //读月数据
        year=DS1302_Read(0x8d);                        //读年数据
}

/*******************************************************************************************
*                               以上为DS1302驱动程序                                       *
*******************************************************************************************/

/*******************************************************************************************
*                               以下为LCD1602驱动显示程序                                  *
*******************************************************************************************/
void delay1ms(uint ms)                                //延时程序1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void LCD_writecom(uchar com)                   //写命令
{
        LCD_RS=0;
        LCD_RW=0;
        LCD_EN=1;
        delay1ms(2);
        P0=com;
        LCD_EN=0;
        delay1ms(2);
}

void LCD_writedat(uchar dat)                //写数据
{
        LCD_RS=1;
        LCD_RW=0;
        LCD_EN=1;
        delay1ms(2);
        P0=dat;
        LCD_EN=0;
        delay1ms(2);
}

void init()
{
        LCD_EN=0;
        LCD_writecom(0x38);                //工作方式设置(8位数据接口;两行显示;5*7点阵字符)
        LCD_writecom(0x06);                //输入方式设置(数据读写操作后AC自动加1;数据读写操作后画面不移动)
        LCD_writecom(0x0C);                //显示开关控制(开显示,关光标,关闪烁)
        LCD_writecom(0x01);                //清屏
}

void display1()                                                  //初始化屏幕 格式: 20  -  -
{                                                                          //                                         :  :
        uchar num;
        init();
        LCD_writecom(0x80);
        for(num=0;num<12;num++)
        {
                LCD_writedat(table1[num]);
                delay1ms(2);
        }
        LCD_writecom(0x80+0x40);
        for(num=0;num<15;num++)
        {

                LCD_writedat(table2[num]);
                delay1ms(2);

        }

}

void display2(uchar date)
{
        uchar num;
        LCD_writecom(0x80+12);
        if(date==1)                                                                 //星期一
        {
                for(num=0;num<3;num++)
                {
                        LCD_writedat(table3[num]);
                        delay1ms(2);
                }
        }
        if(date==2)                                                           //星期二
        {
                for(num=4;num<7;num++)
                {
                        LCD_writedat(table3[num]);
                        delay1ms(2);
                }
        }
        if(date==3)                                                           //星期三
        {
                for(num=8;num<11;num++)
                {
                        LCD_writedat(table3[num]);
                        delay1ms(2);
                }
        }
        if(date==4)                                                           //星期四
        {
                for(num=12;num<15;num++)
                {
                        LCD_writedat(table3[num]);
                        delay1ms(2);
                }
        }                                                                           //星期五
        if(date==5)
        {
                for(num=16;num<19;num++)
                {
                        LCD_writedat(table3[num]);
                        delay1ms(2);
                }
        }
        if(date==6)                                                                //星期六
        {
                for(num=20;num<23;num++)
                {
                        LCD_writedat(table3[num]);
                        delay1ms(2);
                }
        }                                                                                //星期日
        if(date==7)
        {
                for(num=24;num<27;num++)
                {
                        LCD_writedat(table3[num]);
                        delay1ms(2);
                }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char date)                  //时分秒写入显示
{
        char shi,ge;
        shi=date/16;
        ge=date%16;
        LCD_writecom(0x80+0x40+add);
        LCD_writedat(0x30+shi);
        LCD_writedat(0x30+ge);
}

void write_nyrx(uchar add,char date)           //年月日星期写入显示
{
        char shi,ge;
        shi=date/16;
        ge=date%16;
        LCD_writecom(0x80+add);
        LCD_writedat(0x30+shi);
        LCD_writedat(0x30+ge);
}

/*******************************************************************************************
*                               以上为LCD1602驱动显示程序                                  *
*******************************************************************************************/

void display3()                                                                 //时间显示程序
{
        if(k==0)                                                                   //时间显示停止控制标志
        {
            DS1302_initR();
                write_sfm(7,sec);
                write_sfm(4,min);
                write_sfm(1,hour);
                write_nyrx(3,year);
                write_nyrx(6,month);
                write_nyrx(9,day);
                display2(date);

        }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
{
    char K5FLAG=0;
        display3();
        if(K5==0)
        {
         delay1ms(5);
         if(K5==0)
         {
          K5FLAG=1;
         }
        }
        if(K1num>0&& K5FLAG==1)
        {
                LCD_writecom(0x0c);
                gflag=0;
                K1num=0;
                K5FLAG=0;                                          //K1按键计数清零
                k=0;                                                  //时间继续走
                write_sfm(7,sec);
                write_sfm(4,min);
                write_sfm(1,hour);
                write_nyrx(3,year);
                write_nyrx(6,month);
                write_nyrx(9,day);
                display2(date);
                DS1302_initW();                                        //将设置的时间日期等写入DS1302中
                DS1302_Write(0x8e,0x80);                //写保护开
        }
        if(K1==0)
        {
                delay1ms(5);
                if(K1==0)
                {
                        K1num++;
                        gflag++;
                        while(!K1);                                                 //K1按键计数
                        k=1;
                        DS1302_Write(0x8e,0x00);                //写保护关

                        switch(K1num)
                        {
                                case 1:LCD_writecom(0x80+0x40+8);
                                                        LCD_writecom(0x0f);
                                                        k=1;                                          //时间暂停显示
                                                        break;
                                case 2:LCD_writecom(0x80+0x40+5);

                                                        break;
                                case 3:LCD_writecom(0x80+0x40+2);

                                                        break;
                                case 4:LCD_writecom(0x80+14);

                                                        break;
                                case 5:LCD_writecom(0x80+10);

                                                        break;
                                case 6:LCD_writecom(0x80+7);

                                                        break;
                                case 7:LCD_writecom(0x80+4);

                                                        break;
                                case 8:LCD_writecom(0x01);

                                                        break;
                                case 10:LCD_writecom(0x0c);
                                                        K1num=0;                                          //K1按键计数清零
                                                        k=0;                                                  //时间继续走

                                                      write_sfm(7,sec);
                                                        write_sfm(4,min);
                                                        write_sfm(1,hour);
                                                        write_nyrx(3,year);
                                                        write_nyrx(6,month);
                                                        write_nyrx(9,day);

                                                        display2(date);

                                                        DS1302_initW();                                        //将设置的时间日期等写入DS1302中
                                                        DS1302_Write(0x8e,0x80);                //写保护开
                                                        break;
                        }

                }
        }
        if(K1num!=0)                                                        //如果K1按下进行以下操作
        {
                if(K2==0)                                                        //K1按下进行K2按键检测
                {
                        delay1ms(5);
                        if(K2==0)
                        {
                                while(!K2);
                                switch(K1num)
                                {                                                                                                    //秒++
                                        case 1:                DS1302_initW();
                                                                sec_h=sec/16;
                                                                sec_l=sec%16;
                                                                sec_l++;
                                                                if(sec_l==10)
                                                                {
                                                                        sec_l=0;
                                                                        sec_h++;
                                                                }
                                                                if(sec_h==6)
                                                                        sec_h=0;
                                                                sec=sec_h*16+sec_l;
                                                                write_sfm(7,sec);
                                                                LCD_writecom(0x80+0x40+8);

                                                                break;

                                        case 2:                min_h=min/16;                                                 //分++
                                                                min_l=min%16;
                                                                min_l++;
                                                                if(min_l==10)
                                                                {
                                                                        min_l=0;
                                                                        min_h++;
                                                                }
                                                                if(min_h==6)
                                                                        min_h=0;
                                                                min=min_h*16+min_l;
                                                                write_sfm(4,min);
                                                                LCD_writecom(0x80+0x40+5);
                                                                break;

                                        case 3:                hour_h=hour/16;
                                                                hour_l=hour%16;                                                  //时++

                                                                if(hour_h==2)
                                                                {
                                                                        if(hour_l>3)
                                                                        {

                                                                                hour_h=0;
                                                                                hour_l=0;
                                                                        }
                                                                }
                                                                hour_l++;
                                                                if(hour_l==10)
                                                                {
                                                                        hour_l=0;
                                                                        hour_h++;
                                                                }
                                                                if((hour_h==2)&&(hour_l>3))
                                                                {
                                                                        hour_h=0;
                                                                        hour_l=0;
                                                                }
                                                                hour=hour_h*16+hour_l;
                                                                write_sfm(1,hour);
                                                                LCD_writecom(0x80+0x40+2);
                                                                break;

                                        case 4:                date++;
                                                                if(date==8)
                                                                        date=1;
                                                                display2(date);
                                                                LCD_writecom(0x80+14);
                                                                break;

                                        case 5:                day_h=day/16;
                                                                day_l=day%16;

                                                                if(day_h==3)
                                                                {
                                                                        if(day_l>1)
                                                                        {

                                                                                day_h=0;
                                                                                day_l=1;
                                                                        }
                                                                }
                                                                day_l++;
                                                                if(day_l==10)
                                                                {
                                                                        day_l=0;
                                                                        day_h++;
                                                                }
                                                                if((day_h==3)&&(day_l>1))
                                                                {
                                                                        day_h=0;
                                                                        day_l=1;
                                                                }
                                                                day=day_h*16+day_l;
                                                                write_nyrx(9,day);
                                                                LCD_writecom(0x80+10);
                                                                break;

                                        case 6:                month_h=month/16;                                                  //月++
                                                                month_l=month%16;

                                                                if(month_h==1)
                                                                {
                                                                        if(month_l>2)
                                                                        {

                                                                                month_h=0;
                                                                                month_l=1;
                                                                        }
                                                                }
                                                                month_l++;
                                                                if(month_l==10)
                                                                {
                                                                        month_l=0;
                                                                        month_h++;
                                                                }
                                                                if((month_h==1)&&(month_l>2))
                                                                {
                                                                        month_h=0;
                                                                        month_l=1;
                                                                }
                                                                month=month_h*16+month_l;
                                                                write_nyrx(6,month);
                                                                LCD_writecom(0x80+7);
                                                                break;

                                        case 7:                year_h=year/16;
                                                                year_l=year%16;
                                                                year_l++;
                                                                if(year_l==10)
                                                                {
                                                                        year_l=0;
                                                                        year_h++;
                                                                }
                                                                if(year_h==6)
                                                                        year_h=0;
                                                                year=year_h*16+year_l;
                                                                write_nyrx(3,year);
                                                                LCD_writecom(0x80+4);
                                                                break;

                                        case 10:        LCD_writecom(0x0c);
                                                                K1num=0;
                                                                k=0;
                                                              display2(date);
                                                                display3();
                                                                DS1302_Write(0x8e,0x80);                //写保护开
                                                                break;
                                }
                        }
                }
                if(K3==0)                                                //K1按下进行K3按键检测
                {
                        delay1ms(5);
                        if(K3==0)
                        {
                                while(!K3);
                                switch(K1num)
                                {
                                        case 1:                sec_h=sec/16;
                                                                sec_l=sec%16;
                                                                sec_l--;
                                                                if(sec_l==-1)
                                                                {
                                                                        sec_l=9;
                                                                        sec_h--;
                                                                }
                                                                if(sec_h==-1)
                                                                        sec_h=5;
                                                                sec=sec_h*16+sec_l;
                                                                write_sfm(7,sec);
                                                                LCD_writecom(0x80+0x40+8);

                                                                break;

                                        case 2:                min_h=min/16;
                                                                min_l=min%16;
                                                                min_l--;
                                                                if(min_l==-1)
                                                                {
                                                                        min_l=9;
                                                                        min_h--;
                                                                }
                                                                if(min_h==-1)
                                                                        min_h=5;
                                                                min=min_h*16+min_l;
                                                                write_sfm(4,min);
                                                                LCD_writecom(0x80+0x40+5);
                                                                break;

                                        case 3:                hour_h=hour/16;
                                                                hour_l=hour%16;
                                                                hour_l--;
                                                                if(hour_l==-1)
                                                                {
                                                                        hour_l=9;
                                                                        hour_h--;
                                                                }
                                                                if(hour_h==-1)
                                                                {
                                                                        hour_h=2;
                                                                        hour_l=3;
                                                                }
                                                                hour=hour_h*16+hour_l;
                                                                write_sfm(1,hour);
                                                                LCD_writecom(0x80+0x40+2);
                                                                break;

                                        case 4:                date--;
                                                                if(date==0)
                                                                        date=7;
                                                                display2(date);
                                                                LCD_writecom(0x80+14);
                                                                break;

                                        case 5:                day_l--;
                                                                if(day_l==-1)
                                                                {
                                                                        day_l=9;
                                                                        day_h--;
                                                                }
                                                                if(day_h==-1)
                                                                {
                                                                        day_h=3;
                                                                        day_l=1;
                                                                }
                                                                if((day_h==0)&&(day_l==0))
                                                                {
                                                                        day_h=3;
                                                                        day_l=1;
                                                                }
                                                                day=day_h*16+day_l;
                                                                write_nyrx(9,day);
                                                                LCD_writecom(0x80+10);
                                                                break;

                                        case 6:                month_l--;
                                                                if(month_l==-1)
                                                                {
                                                                        month_l=9;
                                                                        month_h--;
                                                                }
                                                                if(month_h==-1)
                                                                {
                                                                        month_h=1;
                                                                        month_l=2;
                                                                }
                                                                if((month_h==0)&&(month_l==0))
                                                                {
                                                                        month_h=1;
                                                                        month_l=2;
                                                                }
                                                                month=month_h*16+month_l;
                                                                write_nyrx(6,month);
                                                                LCD_writecom(0x80+7);
                                                                break;

                                        case 7:                year_h=year/16;
                                                                year_l=year%16;
                                                                year_l--;
                                                                if(year_l==-1)
                                                                {
                                                                        year_l=9;
                                                                        year_h--;
                                                                }
                                                                if(year_h==-1)
                                                                        year_h=5;

                                                                year=year_h*16+year_l;
                                                                write_nyrx(3,year);
                                                                LCD_writecom(0x80+4);
                                                                break;

                                        case 10:        LCD_writecom(0x0c);
                                                                K1num=0;
                                                                k=0;
                                                                DS1302_initW();
                                                              display2(date);
                                                                display3();
                                                                DS1302_Write(0x8e,0x80);                //写保护开
                                                                break;
                                }
                        }
                }
        }

}

///////////////////////以下为AD采集程序////////////////////////
/*------------------------------------------------
                    延时程序
------------------------------------------------*/
void mDelay(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int i;
  for(;j>0;j--)
     {
          for(i=0;i<125;i++)
             {;}
          }
  }
/*------------------------------------------------
                    初始化定时器1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10;
TH1=0xff;                              /* Init value */
TL1=0x00;
//PT1=1;                   /* 优先级    */
EA=1;                      /* interupt enable */
ET1=1;                     /* enable timer1 interrupt */
TR1=1;
}
/*------------------------------------------------
                    启动IIC总线
------------------------------------------------*/
  void Start(void)
  {
   Sda=1;
   _nop_();
   Scl=1;
   _nop_();
   Sda=0;
   _nop_();
   Scl=0;
  }

/*------------------------------------------------
                    停止IIC总线
------------------------------------------------*/
  void Stop(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da=1;
   _nop_();
   Scl=0;
   }

/*------------------------------------------------
                   应答IIC总线
------------------------------------------------*/
   void Ack(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
                 非应答IIC总线
------------------------------------------------*/
        void NoAck(void)
        {
         Sda=1;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unsigned char temp;

          do
            {
                 temp=Data;
                 Scl=0;
                 _nop_();
                 if((temp&0x80)==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Data=temp;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Scl=0;
          }

/*------------------------------------------------
               读入一个字节并返回
------------------------------------------------*/
          unsigned char Read(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temp1=0;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
                  Scl=0;
          _nop_();
                  Scl=1;
                  _nop_();
                  if(Sda)
                     temp=temp|0x01;
                  else
                     temp=temp&0xfe;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
                    写入DA数模转换值
------------------------------------------------*/
          void DAC(unsigned char Data)
          {
                   Start();
                   Send(AddWr); //写入芯片地址
                   Ack();
                   Send(0x40);  //写入控制位,使能DAC输出
                   Ack();
                   Send(Data);  //写数据
                   Ack();
                   Stop();

           }

/*------------------------------------------------
                 读取AD模数转换的值,有返回值
------------------------------------------------*/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l)
          {
       unsigned char Data=0;
                   Start();        //写入芯片地址
                   Send(AddWr);
                   Ack();
                    Send(0x40|Chl);//写入选择的通道,本程序只用单端输入,差分部分需要自行添加
                                  //Chl的值分别为0、1、2、3,分别代表1-4通道
                   Ack();
                   Start();
                   Send(AddRd);    //读入地址
                   Ack();
                   Data=Read();    //读数据
                   Scl=0;
                   NoAck();
                   Stop();
                   return Data;   //返回值
          }

//////////////////////以上为AD采集程序/////////////////////////
void main()
{
          uchar n,K5FLAG;
        unsigned char bai,shi,ge;                   //DA数模输出变量
    unsigned char ADtemp;                //定义中间变量
        unsigned char flag=0;
        display1();                                         //初始化屏幕显示
        DS1302_initW();                                 //初始化时间日期
        DS1302_initR();                                 //读取时间日期
        jd=1;
        while(1)
        {
                if(K6==0)                                  //按键按下强制关闭
                {
                delay1ms(5);
                if(K6==0)
                {
                K6FLAG=1;
                LCD_writecom(0x01);
                }
                }
                if(K7==0)                                                //按键7按下恢复系统
                {
                delay1ms(5);
                if(K7==0)
                {
                K6FLAG=0;
                display1();                                         //初始化屏幕显示
                }
                }
                if(K1num==10)                                    //第一个按键第10次按下系统恢复显示主界面
                {
                LCD_writecom(0x0c);
                gflag=0;
                K1num=0;
                K5FLAG=0;                                          //K1按键计数清零
                k=0;                                                  //时间继续走
                display1();
                write_sfm(7,sec);
                write_sfm(4,min);
                write_sfm(1,hour);
                write_nyrx(3,year);
                write_nyrx(6,month);
                write_nyrx(9,day);
                display2(date);
                DS1302_initW();                                        //将设置的时间日期等写入DS1302中
                DS1302_Write(0x8e,0x80);                //写保护开
                }
               if(K1num==8||K1num==9)                          //第一个按键按下第8次用于调整定时的下限值,第9次按下用于调整定时的上限值,定时范围在0点到8点
                {

                        if(K1==0)
                        {
                         delay1ms(100);
                         if(K1==0)
                         {
                         K1num++;
                         }
                         }
                   if(K5==0)                           //确认键按下,定时时间调整完成
              {
         delay1ms(5);
         if(K5==0)
         {
          K5FLAG=1;
         }
        }
        if(K1num>0&& K5FLAG==1)
        {
                LCD_writecom(0x0c);
                gflag=0;
                K1num=0;
                K5FLAG=0;                                          //K1按键计数清零
                k=0;                                                  //时间继续走
        LCD_writecom(0x80);
                display1();
                write_sfm(7,sec);
                write_sfm(4,min);
                write_sfm(1,hour);
                write_nyrx(3,year);
                write_nyrx(6,month);
                write_nyrx(9,day);
                display2(date);
                DS1302_initW();                                        //将设置的时间日期等写入DS1302中
                DS1302_Write(0x8e,0x80);                //写保护开
        }
        else{
         table4[4]=table[dsl/10];
                        table4[5]=table[dsl%10];
                    table4[14]=table[dsh/10];
                        table4[15]=table[dsh%10];
                        LCD_writecom(0x80);
                        for(n=0;n<16;n++)
                        {
                        LCD_writedat(table4[n]);
                        delay1ms(2);
                        }
                        LCD_writecom(0x80+0x40);
                        if(K1num==9)
                        {
                        LCD_writedat('D');
                        LCD_writedat('S');
                        LCD_writedat('H');
                        for(n=3;n<16;n++)
                        {

                        LCD_writedat(' ');
                        delay1ms(2);

                                }
                                }
                                        if(K1num==8)
                        {
                        LCD_writedat('D');
                        LCD_writedat('S');
                        LCD_writedat('L');
                        for(n=3;n<16;n++)
                        {

                        LCD_writedat(' ');
                        delay1ms(2);

                                }
                                }
        }

                                                        if(K1num==8)
                                                        {

                                                        if(K2==0)
                                                        {
                                                        delay1ms(100);
                                                        if(K2==0)
                                                        {
                                                        if(dsl<(dsh-1))
                                                        {
                                                        dsl++;
                                                        }
                                                        }
                                                        }
                                                        if(K3==0)
                                                        {
                                                        delay1ms(100);
                                                        if(K3==0)
                                                        {
                                                        if(dsl>0)
                                                        {
                                                        dsl--;
                                                        }
                                                        }
                                                        }
                                                        }
                                                                if(K1num==8)
                                                        {

                                                        if(K2==0)
                                                        {
                                                        delay1ms(100);
                                                        if(K2==0)
                                                        {
                                                        if(dsl<(dsh-1))
                                                        {
                                                        dsl++;
                                                        }
                                                        }
                                                        }
                                                        if(K3==0)
                                                        {
                                                        delay1ms(100);
                                                        if(K3==0)
                                                        {
                                                        if(dsl>0)
                                                        {
                                                        dsl--;
                                                        }
                                                        }
                                                        }
                                                        }

                                                                        if(K1num==9)
                                                        {

                                                        if(K2==0)
                                                        {
                                                        delay1ms(100);
                                                        if(K2==0)
                                                        {
                                                        if(dsh<8)
                                                        {
                                                        dsl++;
                                                        }
                                                        }
                                                        }
                                                        if(K3==0)
                                                        {
                                                        delay1ms(100);
                                                        if(K3==0)
                                                        {
                                                        if(dsh>dsl)
                                                        {
                                                        dsh--;
                                                        }
                                                        }
                                                        }
                                                        }

                }
                else
                {
                if(K6FLAG==0)
                {
                if(gflag==0)
                {
           // display1();
            ADtemp=255-ReadADC(2);
                bai=ADtemp/100;//处理0通道电压显示
                  shi=ADtemp%100/10;
                ge=ADtemp%10;
            LCD_writecom(0x80+0x40+11);
                LCD_writedat(table[bai]);
                LCD_writecom(0x80+0x40+12);
                LCD_writedat(table[shi]);
                LCD_writecom(0x80+0x40+13);
            LCD_writedat(table[ge]);
                keyscan();
                //设定时间0点到7点之间路灯关闭,当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有人路过时自动打开路灯,10s后关闭

                if(dsh>=((((hour/16)*10)+(hour%16)))&&((((hour/16)*10)+(hour%16)))>=dsl)//在设置的时间段以红外检测的结果作为开灯的依据

            {
                jd=1;
                if(K4==1)
                {
                jd=0;
                LCD_writecom(0x80+0x40+15);
            LCD_writedat('h');
        //        mDelay(50);

                 }
                 else
                 {
                         LCD_writecom(0x80+0x40+15);
            LCD_writedat('l');
                 jd=1;
//                mDelay(50);
                 }
                }
        //        }
            else
                {
                //在其他时间段根据光敏电阻的光照值来打开路灯,即在傍晚时自动打开路灯

                if(ADtemp<100)
                {jd=0;}
                else
                {jd=1;}
                }
                }
                else
                {
                keyscan();
            }
                if(gflag>10)
                {
                gflag=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