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xx单片机内部时钟误差大

楼主(2019-12-07):
请问有用PIC单片机的大虾吗?我用这芯片少,没经验。但我做的定时器(用定时器1做),定时10S,出来13S左右。我修改tmr1l和tmr1h值,定时5秒,出来是6.5秒。误差不是一般的大。网上有些网友说不可能的,做我测了一下午,没找到满意的结果。各位,请赐教

网友A:
16F887我用过,内部时钟是不会差别那么大的
你这误差都有20%了,你觉得有可能吗?PIC的单片机是出了名的稳定
至少不会低于数据手册上1%的精度,大多的时候内部4MHZ的精度是远高于1%精度的

Microchip 确信: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Microchip 系列产品是当今市场上同类产品中最安全的产品之一。

网友B:
不可能,猜测是寄存器参数配置问题

网友C:
你是怎么设置确认你定时了10S呢?或者你直接贴代码看一下啊,,,,
不知道你的实现方式基本没办法找原因呀?

网友D:
程序需要精调

楼主:
内部时钟设4M,分频比为1:1,时钟源foc/4定时器高低值赋:65536-50000,每次中断时间为50ms,在中断重新赋65536-50000,进入中断200次就是10s;同样方法,将定时器赋值改为65536-25000,中断200是5S。我也觉得太离普,明天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