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void timer0() interrupt 1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2-07):
(无正文)

网友A: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其中timer0中断函数名称,interrupt中断关键字,1定时器0的中断号

网友B:
中断函数的特殊写法

网友C:
是学生党?
其实这些问题 书上都有答案

网友D:
定时器/计数器0的中断
interrupt后面0  1  2  3  4分别对应外部中断0,定时器/计数器0中断,外部中断1,定时器/计数器1中断,串口中断

网友E:
是定时计数器0的中断服务程序,可以理解为一个子函数,只是该子函数的存储位置有规定,后面的interrupt 1决定了该函数在编译后的存放地址在程序存储器的000BH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