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STC8952单片机的倒计时程序

楼主(2019-12-07):
这是一个倒计时的课设程序,具体功能为;(K1自加1,K2自减1,K3清零,K4控制定时器开关)
以下源码,如果想要添加倒计时结束后返回初始值的功能,应该如何修改程序代码。

        独立按键模块-->单片机管脚
        K1-->P31
        K2-->P30
        K3-->P32
        K4-->P33
        动态数码管模块-->单片机管脚
        参考动态数码管实验接线(开发攻略内在对应的实验章节内实验现象有接线说明)
实验现象:
        按下K1键,数值加1,按下K2键,数值减1,按下K3键数值清零,按下K4键开始/暂停倒计时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定义按键端口
sbit led=P2^0;
sbit beep=P1^5;

<div>u16 s;</div><div>
</div>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define KEY1 1
#define KEY2 2
#define KEY3 3
#define KEY4 4

<div>char keynum;</div><div>
</div>u8 DisplayData[8];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u8 Key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en=1;
        if(mode==1)
        {
                keyen=1;
        }
        if(keyen==1&&(k1==0||k2==0||k3==0||k4==0))
        {
                delay(1000);  //消抖处理
                keyen=0;
                if(k1==0)return KEY1;
                else if(k2==0)return KEY2;
                else if(k3==0)return KEY3;
                else if(k4==0)return KEY4;
        }
        else if(k1==1&&k2==1&&k3==1&&k4==1)
        {
                keyen=1;
        }
        return 0;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3):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4):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5):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6):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7):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datapros()
{
        u8 key=KeyScan(0);
        switch(key)
        {
                case 1:  keynum++;if(keynum==100)keynum=0; break;
                case 2:  keynum--;if(keynum<=0)keynum=99; break;
                case 3:  keynum=0; break; //清零
                case 4:  TR0=~TR0;break; //定时器取反(实现倒计时的开始和暂停)
        }
        DisplayData[0]=smgduan[keynum/10];
        DisplayData[1]=smgduan[keynum%10];
}

void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
  TMOD=0x01; // 设置工作方式1
        TH0=0xFC;   // 设置初值
        TL0=0x18;
        ET0=1;
        EA =1;
        TR0=0; //定时器默认为关闭
}

void warning() //倒计时结束鸣响
{
  beep=~beep;
        delay(10);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datapros();
                DigDisplay();

        }
}

void Interrupt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C; //1ms
                TL0=0x18;

    s++;
                if(s==1000) //1s
        {
                s=0;
                led=~led;
                if(keynum!=0) keynum--;
        }
                if(keynum==0) warning();
    TR0=1;

}

网友A:
要的是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