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问题,请各位给点建议

楼主(2019-12-07):
今天做了一个80VA/21V的环牛变压器的整流电路。如下图所示。因为纹波要求小于10mV,带负载能力要求40W,所以我使用RL滤波。

然后我在输出端接了一个1.5欧姆/150W的负载电阻,电流高达10A。测试图如下:

电流值太大了!!我想让它输出电流最大为4A(重点哈),我该怎么添加限流电阻呢?
我现在的想法是在输出端接上一个限流电阻。这个不知道对不对呢。

最后一个就是我做了一个线性稳压器,输出要0-20V,电流最大2A。
在这里我LM358直接从整流滤波那边供电,我需不需要隔离一下?或者使用7815进行稳压?
我选择了达林顿管TIP142,最大功率125W。

综上,问题主要也是几个:
1、滤波电路改进?
2、限制整流稳压电流最大为4A;
3、LM358供电需要改进么?7815?或者在整流稳压出来后进行隔离一下。
4、······或者大家有啥都快说哈。
大家有啥建议都可以说出来哈,我会努力改进,争取做得更好。

网友A:
设备与水平不成正比例。

网友A:
稳压电源的RP2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大电流4A用电阻降压肯定不行!RC滤波4A电流10mv纹波也不可能实现!

网友C:
我觉得限流电阻不是办法,要消耗功率,不妨弄一个限流关断,最大电流可调,,,,

网友D:
输出电流的大小取决于变压器功率,你用1.5欧姆的电阻作负载接近与短路状态了,电流当然大了。用欧姆定律算一下就知道了21V/1.5欧,可不就是10A多吗!

网友E:
沙发说得对,就那个设备,也要整一个限压限流的。
很奇怪,你那个0~5V控制电压的电源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