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个成功失败累计显示的单片机程序 求思路

楼主(2019-12-07):
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设备会根据成功或者失败会对应亮绿灯和红灯 想设计个成功失败累计显示的程序
准备从红绿LED上各引出两根信号线到单片机的两个管脚  然后用两个数码管显示 成功一次数码管累加一个数 失败一次另一个数码管累加一个数
主要是用于统计失败成功个数。 不求程序 只求一个思路-谢了

网友A:
用两个外部中断接那两个信号线,然后中断计数

网友B:
设置成功,失败两个变量,根据红绿灯亮灭次数分别计数。

网友C:
用三极管对发光管电压进行转换后按你的思路就可以实现,变量存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成功,失败两个变量,根据红绿灯亮灭次数分别计数。

好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