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流电机咋控制0.1转/秒?求思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21):
那这风扇得有多慢,反了吧

网友B:
只能用步进电机了

网友C:
是直流无刷还是有刷的

网友D:
你好!
可以用PWM控制,具体电机什么型号

网友E:
步进电机pwm调速呀,不过你这得有多慢呀

网友F:
你用一个测速装置来做反馈,进行电压的调整,至于能不能达到要求并不清楚。

网友G:
需要使用差速齿轮吧,然后还要编码器来实现负反馈

网友H:
建议你用步进电机,它可以精确控制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