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花样流水灯的单片机最小系统制作(腐蚀PCB,钻孔,焊接全过程)

楼主(2019-12-07):
带花样流水的单片机最小系统

学习单片机的初级阶段,少不了要到网上买一台单片机最小系统,倒也不贵用不了几元钱就能买到,虽然便宜可是也未免有点太简单了,给试验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根据我的经验,要是有一个带LED发光二极管和几个轻触开关的最小系统就好了,于是,我就根据自己的想法做了一个最小系统,含有16个LED发光二极管和5个轻触开关,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现将制作过程分享给大家。
电路原理图网上有的是,自己可以到网上搜一下,我这时里也提供了一个供大家参考。

图一、最小系统

LED电路,LED电路由16支330R的电阻与16支3MM的LED发光二极管组成,见下图。

图二、LED电路

开关电路,开关电路由5支轻触开关组成,见下图。

图三、开关电路

根据以上确定的电路,我们就可以用绘图软件进行绘制线路图了,我是用操作系统中自带的画笔绘制的,绘制好后用WORD进行编辑,打印也很方便。绘制好的线路图如下。

图四、线路图

绘制好线路图后,根据线路图再绘制零件图,零件布置见下图。

图五、零件图
PCB板的制作

把线路图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在热转印纸上,再用烫花机或热转印机把电路图转印到覆铜板上,见下图。

图六、覆铜板上转印了线路图

转印好线路图的覆铜板用三氯化铁或绿色环保蚀刻剂腐蚀。腐蚀好的PCB见下图。

图七、腐蚀好的PCB

接下来打孔。

图八、钻好孔的PCB

接下来把零件图再用热转印的方式转印到PCB板的另一面,转印后的效果见下图。

图九、零件布置图

零件选择与焊接
整机没有几个零件并且对零件精度也要求不高,芯片可用89C或89S或其它型号都可以,晶振可在6-12M内选择,LED发光二极管要用3MM的,有不光滑或毛刺的根部要修理一下,否则排列不整齐影响美观,值得一提的是40脚的IC插座,尽可能的选择活动的,这样对今后的工作会代来很大的方便。

焊接的时候,电烙铁的功率最好选用25W的,防止在细线条的时候把电路板烫伤。焊接好的电路板见下图。

图十、焊接好的PCB

图十一、焊锡的一面

硬件焊接完成后,先不要急于插上芯片通电,仔细检查一遍有没有错焊元件、短路、虚焊等现象,经过反复检查确认无误后才通电进行初步测试。第一步接通电源,电源是DC5V,可取自电脑或手机充电器或其它途径,然后将开关打开,电源指示灯亮,说明电路没有短路现象关闭电源开关;第二步是将烧录好程序的芯片插入IC座,两次开启电源开关,此时LED灯应该逞流水闪烁,说明制作成功了,如果不能闪烁,仔细检查一下,应该没有大问题。

hex文件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
这个打印是用的什么打印机打的?

楼主:
激光打印机,我用的是HP1020,黄色转印纸好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