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倒计时器焊接后无显示,请求下工科的大佬们

楼主:
学文历史的,最近迷上了弄单片机,自己学了一段时间尝试写了个倒计时器(已经尽力了),在proteus上运行的很好。特地找了朋友焊上了但是一开电数码管没有显示,打开那个P3^1/TXD那个端口就亮了,但是很亮,数字也变成相同的了。已经查了很多次资料,单片机也废了好几个了,真心求教,真的对单片机感兴趣。

单片机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ne_place=P2^1;
sbit ten_place=P2^0;
sbit features1=P1^0;//star开始
sbit features2=P1^1;//stop停止
sbit features3=P1^2;//reset复位
sbit beep=P3^0;
sbit aa=P3^1;//蜂鸣器停止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num,num1=11,num2,ten,one;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0x01;
EA=1;
ET0=1;
TR0=0;
}
void delay(uint n)
{while(n--);
}
void check()
{

   if(aa==0){beep=1;}
   if(features1==0){TR0=1;}
   if(features2==0){TR0=0;}
   if(features3==0){TR0=0;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num1=11;}

}
void display()
{
P2=0xff;
P0=0xff;
}
void main(void)
{
beep=1;
timer_init();
display();
if(features1==1){TR0=0;}
while(1)
{
check();
one_place=1;
P0=table[one];
delay(100);
one_place=0;
delay(100);
ten_place=1;
P0=table[ten];
delay(100);
ten_place=0;
delay(100);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20)
{
   num=0;
   num1--;
   if(num1==0)
    {TR0=0;
    beep=0;}
   ten=num1/10;
   one=num1%10;

}
}

开始前按了复位键才亮

开始前按了复位键才亮

开始以后

开始以后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19-12-08):
图中P0到LCD之间要串接8个510欧左右限流电阻,否则有烧P0口的风险。Q1、Q3的C、E极接反了,R2、R3改1~3K为宜。

网友B:
Q1,Q3 要加限流电阻吧,开关加上拉电阻,端口设置高阻。P31这个开关也要加上拉,定时器初始化也没加初值。

网友C:
P0口没接上拉电阻啊?单片机废了是什么意思,不能显示就是废了?

网友D:
proteus仿真能运行说明程序基本没问题,问题应该出在硬件上,排电路版另一面来看一下

网友E:
P0的8个端口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F:
要想调通先把原理搞清楚,然后按功能分步查。

网友G:
原理图与实物照片不同哦。

网友H: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0x01;
EA=1;
ET0=1;
TR0=0;
}
定时计数器0方式1的定时未开启,所以不会发一定时中断

网友H:
初始化显示
void display()
{
P2=0xff;
P0=0xff;
}
要使P0输出高电平,电路P0口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H:
电路图中Q1Q3所接5V电源应该接在发射极,接在集电极达不到控制的目的,

网友I:
把各位的综合了下,把程序改了 定时器附加了初值 加入了上拉电阻,但是PNP极性对调了以后仿真就出现了乱码 按原来的接法可以正常运行。。
底下是改后的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ne_place=P2^1;
sbit ten_place=P2^0;
sbit features1=P1^0;//star
sbit features2=P1^1;//stop
sbit features3=P1^2;//reset
sbit beep=P3^0;
sbit aa=P3^1;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num,num1=11,num2,ten,one;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0x01;
EA=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T0=1;
ET0=1;
TR0=1;
}
void delay(uint n)
{while(n--);
}
void check()
{

   if(aa==0){beep=1;}
   if(features1==0){TR0=1;}
   if(features2==0){TR0=0;}

}
void display()
{
P2=0xff;
P0=0xff;
}
void main(void)
{
beep=1;
timer_init();
display();
if(features1==1){TR0=0;}
while(1)
{
check();
one_place=1;
P0=table[one];
delay(100);
one_place=0;
delay(100);
ten_place=1;
P0=table[ten];
delay(100);
ten_place=0;
delay(100);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20)
{
   num=0;
   num1--;
   if(num1==0)
    {TR0=0;
    beep=0;}
   ten=num1/10;
   one=num1%10;

}
}

原接法

原接法

对调极性

对调极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原理图与实物照片不同哦。

那个一个三极管和电阻不用管,那个是我按照朋友的建议加的电源的led也是

网友I:
引用 网友C:
P0口没接上拉电阻啊?单片机废了是什么意思,不能显示就是废了?

直接冒烟 烧坏了

网友J:
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J:
没有上拉电阻容易烧坏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