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单片机LCD1602显示程序

楼主:
  修改多次任然无果   找不出具体原因  属实头疼      望大神指点迷津

   附有 仿真图 跟 源程序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define SETDOWN 0x01
#define SETUP 0x02

sbit key1=P2^0;        //引脚定义
sbit key2=P2^1;
sbit key3=P2^2;

sbit relay_jiare=P1^0;
sbit relay_zhileng=P1^1;
sbit buzzer=P1^4;

unsigned int setL= 50;         //上限
unsigned int setH= 45;        //下限
unsigned char DisFlag=0;                //更新显示标志
unsigned char SetFlag=0;                //设置参数标志

unsigned long time2ms=0;        //定时计数
unsigned int buzLater=0;  //蜂鸣器计时报

int temp1;                                                //读取温度初始值
float temperature;                                //实际温度值
unsigned char ReadTempFlag=0;//定义读时间标志

char dis0[16];//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char dis1[16];//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unsigned char Num=0;         //计数

void CheckKey(void);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void main (void)
{
        relay_jiare=0;
        relay_zhileng=0;
         buzzer=0;

        Init_Timer0();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清屏

        relay_jiare=1;
        relay_zhileng=1;
         buzzer=1;

        while (1)         //主循环
        {
                CheckKey();                          //检测按键
                if(ReadTempFlag==1)                //读取温度标志
                {
                        ReadTempFlag=0;
                        temp1=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temperature=(float)temp1*0.0625;          //温度值转换
                }
                if(DisFlag==1)
                {
                        DisFlag=0;
                        if((temperature>0)&&(temperature<150))
                        {
                                sprintf(dis0,"Temp:%4.1f C",temperature);//打印温度值
                                LCD_Write_String(0,0,dis0);//显示第二行
                                LCD_Write_Char(9,0,0xdf);//写入温度右上角点

                                if(temperature<setL)         //温度过低
                                {
                                        relay_jiare=0;        //开启升温 关闭降温
                                        relay_zhileng=1;
                                }
                                else if((temperature)>setH)                  //温度超高
                                {
                                        relay_jiare=1;        //关闭升温 开启降温
                                        relay_zhileng=0;
                                }
                                else                         //正常温度
                                {
                                        relay_jiare=1;        //关闭升温 关闭降温
                                        relay_zhileng=1;
                                        buzLater=0;
                                }
                                if(buzLater>=60)//正常清零 否则过高过低都会累加 超过1min
                                {buzzer=0;}        //打开蜂鸣器
                                else
                                {buzzer=1;}        //关闭蜂鸣器

                        }
                        sprintf(dis1," %02d -- %02d       ",setL,setH);
                        LCD_Write_String(0,1,dis1);        //初始化显示

                        if(SetFlag == 0)//按键设置标志
                        {
                                LCD_Write_Char(0,1,' ');LCD_Write_Char(5,1,' ');//更新显示标志
                        }
                        else if(SetFlag == 1)//按键设置标志
                        {
                                LCD_Write_Char(0,1,'S');LCD_Write_Char(5,1,' ');//更新显示标志
                        }
                        else if(SetFlag == 2)//按键设置标志
                        {
                                LCD_Write_Char(0,1,' ');LCD_Write_Char(5,1,'S');//更新显示标志
                        }
                }
        }
}

void CheckKey(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rekey =0;
        if((key1==0)||(key2==0)||(key3==0))                 //检测到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小抖动
                if(rekey==0)
                {
                        if(key1==0)    //检测是否按下
                        {
                                rekey=1;
                                SetFlag++;//设置标志
                                if(SetFlag >= 3) SetFlag = 0;
                        }
                        else if(key2==0)//设置值键
                        {
                                rekey=1;
                                if(SetFlag==1)      //处于设置1
                                {
                                        if(setL > 0 )
                                        {setL=setL-1;}
                                }
                                else if(SetFlag==2)//处于设置2
                                {
                                        if(setH > 0)
                                        {setH=setH-1;}
                                }
                        }
                        else if(key3==0)//设置值键
                        {
                                rekey=1;
                                if(SetFlag==1)      //处于设置1
                                {
                                        if(setL < 99 )
                                        {setL=setL+1;}
                                }
                                else if(SetFlag==2)//处于设置2
                                {
                                        if(setH < 99 )
                                        {setH=setH+1;}
                                }
                        }
                }
        }
        else
        {
        rekey=0;    //防止重复检测到按键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time2ms++;

        if(time2ms%10==0)        //更新显示
        {
                DisFlag=1;
                if(time2ms%50==0)                 //读取温度
                {
                        ReadTempFlag=1; //读标志位置1
                        if(buzLater<200)buzLater++;
                }
        }
}

网友A(2019-12-08):
extern int sprintf  (char *, const char *, ...);

sprintf(dis0,"Temp:%4.1f C",temperature);//打印温度值

这个直接调用不了吧。程序里也没有串口初始化程序,用串口发送更直接吧。

网友B:
temperature会被temperature=(float)temp1*0.0625;          //温度值转换 这句更改,如果想看效果的话直接吧60行的temperature = 具体数字

网友C:
你要改什么内容?想要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D:
仿真有些参数牵扯底部驱动,光改单片机程序不管用,要想学得彻底还是买元件焊板子。

网友E:
没有看明白,你要修改成什么样,上面已有温度值显示(93.0),如果是觉得这温度值不对,应该去检查temperature变量的值,这地方只是显示temperature的格式而已

网友F:
没有问题呀,你是不是改完之后没有点编译,KEIL改完之后点编译,proteus停止再运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没有看明白,你要修改成什么样,上面已有温度值显示(93.0),如果是觉得这温度值不对,应该去检查temperature变 ...

第一行原本是,temp:温度值 想改Wendu=温度值
第二行原本是,20---50     想改45----50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要改什么内容?想要达到什么效果?

屏幕第一行原本显示:temp:温度值,改成wendu:温度值
第二行原本显示20--50   改成45---50   (更改温度的上下限)

网友H:
你是不是改完之后没有点编译,KEIL改完之后点编译,proteus停止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