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Proteus总线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9-12-08):
蓝色粗线画完以后如何知道引脚口是否对应?

网友A:
总线画完后需要在对应的线上加标注,只要两条线的标注相同即为对应

网友A:
总线画完后在对应的线上加标注就行,标注相同即为管脚对应

网友B:
你打开Proteus,左边看,从选择器件的哪一个往下数第五个,点它会出现bus,就可以画总线了

网友C:
总线只是图形,便于识别线路走向,不具有电气特性。需要在分支端点放置标号,相同标号表示电气连接。

网友D:
打上标注,就代表相连

网友E:
这个需要做标号才可以使用,这个可以百度一下使用方法

网友E:
总线画完后在对应的线上加标注就行,标注相同即为管脚一一对应

网友F:
总线需要标号,标号相同就意味着连在一起,当然,不用总线也是可以的

网友G:
点击LABEL方框点一下线,就可以写标注,另一头的总线标注相同即为一一对应

网友H:
打上标注就可以了,可以一一对应的

网友I:
在Proteus左边找总线模式选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J:
给每根线添加一样的网络标号

网友K:
在proteus左边菜单栏里有总线,但记得画完总线之后需要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