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简易频率计(ADC)

楼主(2019-12-08):
1.可测方波信号频率范围:100HZ--1KHZ
2.频率误差<2%
3.可以测正弦波信号频率50hz--1khz  (MiniSTM32)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capture.h"
#include "lcd.h"
#include "exti.h"
#include <stdio.h>
#include"key.h"
extern u16  TIM2CH1_CAPTURE_STA;  //
extern u16 chanal_value2; //
extern u16 chanal_value1;
extern u32  TIM2CH1_CAPTURE_VAL;
extern u16  TIM3CH3_CAPTURE_STA;  //
extern u16 freone; //
extern u16 fretwo;  //
extern u32 TIM3CH3_CAPTURE_VAL;
u32 Frequency;
u32 num[3];
u32 prio[3];
int main(void)

{
  float Phase;
u32 temp;
u8 flag,i;
u8 outdata[20];
  KEY_Init();
delay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art_init(9600);   //
LED_Init();      //
  LCD_Init();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 "Frequency and Phase");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 "2019/5/3");
POINT_COLOR=BLUE;//
//TIM2_cap_Init(0xffff,0);//
TIM3_cap_Init(0xffff,0);//
while(1)
{
//  switch(KEY_Scan(0))
//  {
//   case KEY0_PRES:
//   Frequency=temp;
//   sprintf(outdata,"Txet Freq:%0.2f HZ",(float)1000000/Frequency*72*8);
//
//   LCD_ShowString(0,150,200,16,16,outdata);
//   break;
//  }
//        if(j<3)
//     {
//     prio[j]=TIM2CH1_CAPTURE_VAL;
//     j++;
//     if(j==3)
//     {j=0;}
//      }
//      TIM2CH1_CAPTURE_STA=0;
//    if(num[0]>num[1])
//    {
//     if(num[0]> num[2])
//     temp1=num[0];
//    }
//    else
//     if(num[1]>num[2])
//     {
//      temp1=num[1];
//     }
//   else   temp1=num[1];
//
//      sprintf(outdata,"Phase:%0.2f'",(float)(temp1/72)/(Frequency/72/8))*360);
//  if(TIM2CH1_CAPTURE_STA&0X8000)//Ïàλ²î
//  {
//     flag=TIM2CH1_CAPTURE_STA&0x3fff;
//     if(flag==0) TIM2CH1_CAPTURE_VAL-=chanal_value1;
//      else TIM2CH1_CAPTURE_VAL+=(0xffff-chanal_value1)+65536*(--flag);
//
////   Phase=(float)((TIM2CH1_CAPTURE_VAL/72)/(Frequency/72/8))*360; %0.2f'
//      sprintf(outdata,"Phase:%0.2f',%d",(float)TIM2CH1_CAPTURE_VAL*8/Frequency*360,TIM2CH1_CAPTURE_VAL);
//   LCD_ShowString(0,120,200,16,16,"                                  ");
//   LCD_ShowString(0,120,200,16,16,outdata);
//   TIM2CH1_CAPTURE_STA=0;
//   TIM2CH1_CAPTURE_VAL=0;
//   }
  if(TIM3CH3_CAPTURE_STA&0x8000)
  {
   if((TIM3CH3_CAPTURE_STA&0x3FFf)>=1)
   {
     TIM3CH3_CAPTURE_STA--;
   }
   TIM3CH3_CAPTURE_VAL+=((TIM3CH3_CAPTURE_STA&0x3fff))*65536;
//   if(i<2)
//   {
//      num[i]=TIM3CH3_CAPTURE_VAL;
//    i++;
//    if(i==1) i=0;
//   }
//   if(num[0]<num [1]) temp=num[1];
//   else temp=num[0];
   sprintf( outdata,"Frequency:   %0.2f HZ,",(float)1000000/TIM3CH3_CAPTURE_VAL*72*8);
     LCD_ShowString(0,90,200,16,16,outdata);
   TIM3CH3_CAPTURE_VAL=0;
   TIM3CH3_CAPTURE_STA=0;
}
LED0 =!LED0 ;
delay_ms (500);}
}

相位&频率计 -

网友A:
这个7z是什么压缩程序啊?我将后缀改为ZIP或RAR都不能解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7z是什么压缩程序啊?我将后缀改为ZIP或RAR都不能解压。

改名是不行的,你要安装一个winrar才行,51hei全部都是用7z,目前最先进的的压缩就是他

网友C(2023-03-13):
下载学习一下,这个可以给到我好大的帮助

网友D:
学习一下,这个可以给到我好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