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温度计Proteus仿真程序设计

楼主(2019-12-08):
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温度计设计附件里有仿真电路和程序。

//数字温度计设计
//实时读取并且显示温度
#include<reg51.h>
#include<ds18b20.c>
sbit P3_0 = P3^0;
code  uchar seven_seg[] =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极数码管数显编码
uchar cp1,cp2;
uint aa;
uint temp_num,temp_num1,temp_dot,temp;                                //temp_num、temp_num1为温度整数部分,temp_dot小数部分,中间变量temp
void timer0_init(void)                                                                //中断服务函数
{
        TMOD = 0x01;
        TH0 = (65536 - 2000) / 256;
        TL0 = (65536 - 2000) % 256;
        TR0 = 1;
        EA  = 1;
        ET0 = 1;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函数
{
        TH0 = (65536 - 2000) / 256;
        TL0 = (65536 - 2000) % 256;
        cp1++;
        if(cp1 >= 250)                                      //1秒
   {
                cp1 = 0;
                temp_num = Read_Temperature();                                //得到温度整数
                temp_dot =  c * 0.625;                                                //得到温度小数
                if((temp_num & 0x80) == 0x80)                                //如果温度为负值
                {
                        temp_dot = (0x0f - c) * 0.625;                        //补码转换原码,小数处理
                        temp_num1 = 0xff - temp_num;                        //补码转换原码,整数处理
                }
                else temp_num1 = temp_num;                                        //小数转换为十进制
        }
        P0 = 0xff;
        switch(cp2)
        {
                case 0: P0 = 0xff;                                                        //消隐
                                P3_0 = 0;P0 = 0x01;P3_0 = 1;P3_0 = 0;
                                P0 = seven_seg[temp_dot]; break;        //小数部分显示
                case 1: P0 = 0xff;
                                P3_0 = 0;P0 = 0x02;P3_0 = 1;P3_0 = 0;
                                P0 = 0x7f & seven_seg[temp_num1 % 10%10]; break;//整数部分各位显示
                case 2:
                        {
                                if(temp_num < 10)
                                {
                                        P0 = 0xff;
                                        P3_0 = 0;P0 = 0x04;P3_0 = 1;P3_0 = 0;
                                        P0 = 0xff; break;
                                }                                                                        //如果温度小于10度,且为正值,十位0不显示
                                if((temp_num > 0x80) && ( temp_num1 < 10))
                                {
                                        P0 = 0xff;
                                        P3_0 = 0;P0 = 0x04;P3_0 = 1;P3_0 = 0;
                                        P0 = 0xbf; break;
                                }                                                                        //如果温度小于10度,且为负值,十位0不显示,只显示"-"
                                        P0 = 0xff;
                                        P3_0 = 0;P0 = 0x04;P3_0 = 1;P3_0 = 0;
                                        P0 = seven_seg[temp_num1 / 10%10]; break;//如果温度大于10度,10位正常显示
                        }
                case 3:
                        {
                                if((temp_num < 0x80) && (temp_num1 >= 100))
                                {
                                        P0 = 0xff;
                                        P3_0 = 0;P0 = 0x08;P3_0 = 1;P3_0 = 0;
                                        P0 = seven_seg[temp_num1 / 100]; break;        //如果温度为负值,且十位不为0,百位显示"-"
                                }

                        }
                 case 4:
                        {
                                if((temp_num > 0x80) && ((temp_num1 / 10) > 0))
                                {
                                        P0 = 0xff;
                                        P3_0 = 0;P0 = 0x08;P3_0 = 1;P3_0 = 0;
                                        P0 = 0xbf; break;                        //如果温度为负值,且十位不为0,百位显示"-"
                                }
                        }
        }
        cp2++;
        if(cp2 >= 5)
        cp2=0;
}
void main(void)
{
        timer0_init();
        write_temprom(50,40);                                                //向18B20的暂存器存入温度上下限
        Write_OneChar(0x48);                                                //向18B20的EEROM中写数据
        temp = read_temprom;
        while(1);
}

网友A:
楼主,可不可以说一下左边的数码管有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