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单片机红外报警系统一直高电平?

楼主(2019-12-08):
我自己焊的基于单片机红外报警系统,为什么我的传感器指示灯一直亮(高电平有输出),我只要一上电,初始化后,传感器一直高电平,怎么解决?程序应该没有问题,难道是我焊接错了吗?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你至少把你的硬件发张图上来吧,这样才能具体分析

网友B:
你最好把你的电路图和程序发进来,不然真的没办法给你答案

网友C:
发一下你的图,程序也发一下,说不定有问题呢

网友D:
你初始化函数里面用函数让他低电平试试

网友E:
看看硬件是不是没有供电啊,如果不是那你初始化一下函数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