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07/51单片机与L298N驱动控制小车制作

楼主(2019-12-08):
之前想用单片机控制L298N控制小车走,弄了好久都没有弄成功,网上自己也不太找得到例程,或者说找到了也不太明白..可能自己太傻了..
就想着上传一下自己的程序给像之前的我一样的人..希望自己能写的清楚,让有需要的小白们明白。

L298N原理网上都有,直接网上搜一下就行。
STM32F407可以是开发板,也可以是mini板~

直接12V电池供电给L298N,12V接稳压模块稳到5V供电给单片机。

D0,D1,D2,D3(这是自己在程序里面的定义,实际上分别连接的是OUT1,OUT2,OUT3,OUT4)是可以控制马达从而控制轮子正反转。
控制两边轮子正反转,比如说D0=1,D1=0使得左边轮子正转,那么D0=0,D1=1使得左边轮子反转,如果同时为0或同时为1,轮子就不会动。这是根据大家接线方式来的,你可以左边轮子接上OUT1,OUT2或者接上OUT3,OUT4.

我就是给轮子正反转,然后用PWM输出占空比有一个电压,不同电压对应不同的速度,如果输出小了的话,轮子可能会发出那种卡住的声音然后动不了,大家可以往上调调,基本轮子就可以动了。单片机PWM输出分别连接L298N的ENA和ENB,STM32是B6,D13输出PWM占空比连接ENA,ENB,51单片机是自己定义两个管脚接出连接ENA,ENB。

接线时候一定要记得将单片机的GND和L298N的GND接一起,就是共地,不然可能会不转动。

我的想法就是单片机输出4个高低电平给IN1,IN2,IN3,IN4,然后OUT1,OUT2,OUT3,OUT4输出和前边一样高低电平控制两边轮子正反转,然后通过单片机两个管脚输出PWM的大小接到ENA,ENB控制速度,有正反转,有速度,就可以动起来了。

所有的接线就是电源+12V,GND,   单片机输入IN1,IN2,IN3,IN4,    L298N输出OUT1,OUT2,OUT3,OUT4给轮子,   单片机机输出两路PWM给L298N的ENA,ENB(不懂PWM的话可以直接修改程序里面的speed1和speed2的大小就可以修改输出(电压大小)小车速度大小).

如果所有接线正确,轮子却没有反应,可以拿一步步检查。1,检查L298N与单片机是否共地 2,用万用表测量OUT1,OUT2两端(或者OUT3,OUT4两端,总之就是接同一个马达的两个端口)是否有电压,显示有电压的话,可以把PWM输出调高点,如果没有电压的话就去检查IN1,IN2之间是否有电压,没有的话就去检查用万用表测量ENA与GND之间是否有电压,一步步找原因。

大家接线完不知道轮子正反转,可以在main函数里面写D0=1,D1=0,D2=1,D3=0(我自己定义的,其实就是IN1,IN2,IN3,IN4),再给一个速度,看轮子的转向就行了~

第一次发帖,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啥的写一写,并不是很专业,大佬就不用来看了,写给刚学的小白们看的,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大家指正啊~我们一起进步鸭

网友A:
谢谢楼主,评论收藏一下,正好回宿舍要开始连L298N了

网友B:
能走直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走直线吗?

可以啊,只要你设置左右两边轮子都是正转并且速度设置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PID实现的?能上视频吗?

网友C(2020-04-12):
不好意思,初次接触STM32F407的编程,请问那部分是关于更改PWM的电压的

网友D(2020-07-20):
请问是用了F407的吗

网友D:
12V接稳压模块稳到5V供电给单片机。
这个12V是供L298N的那个电源吗?

网友E(2021-09-27):
哥 调速是控制使能端的pwm波吗? 转弯如何实现呢?两边速度不同就可以了吗?

网友F(2022-08-14):
怎么把程序下载进stm32开发板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