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字母显示反了

楼主(2019-12-08):
我的TFT显示的字母都是反的,汉字都是左右颠倒,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位置

void TFT_Set_Pos(uint x1,uint y1,uint x2,uint y2)//240x320
{
   TFT_Write_Reg(0x2a);
   TFT_Write_8Data(x1>>8);
   TFT_Write_8Data(x1);
   TFT_Write_8Data(x2>>8);
   TFT_Write_8Data(x2);

   TFT_Write_Reg(0x2b);
   TFT_Write_8Data(y1>>8);
   TFT_Write_8Data(y1);
   TFT_Write_8Data(y2>>8);
   TFT_Write_8Data(y2);

   TFT_Write_Reg(0x2C);
}

汉字
void TFT_Show_Hanzi16x16(uint x,uint y,uchar index)
{
        uchar i,j;
    uchar *temp=hanzi16x16;    //Ö¸Ïò′æ·Åoo×ÖμÄêy×é
    TFT_Set_Pos(x,y,x+15,y+15); //éèÖÃÇøóò
        temp+=index*32;        //1¸öoo×Ö32×Ö½ú,
        for(j=0;j<32;j++)
        {
                for(i=0;i<8;i++)
                {
                         if((*temp&(1<<i))!=0)
                        {
                                TFT_Write_16Data(POINT_COLOR);
                        }
                        else
                        {
                                TFT_Write_16Data(BACK_COLOR);
                        }
                }
                temp++;//ÏÂò»¸ö×Ö½ú
         }
}

网友A:
汉字的取模方向与液晶的显示方向是反的,要改其中一个。

楼主:
已解决,是一个寄存器设置的值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