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驱动程序分享] LCD1602时间显示

楼主:
LCD1602 时间显示

Proteus

AT89C5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main.c
/**
* @file main.c
* @author Kiyotaka
* @brief Unix timestamp on LCD1602
* @version 0.1
* @date 2019-12-08
*
* @copyright Copyright (c) 2019
*
*/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1602.h"

void Delay1000ms(void);

unsigned long int timestamp = 157579655;

int main(void) {
  LCD1602_Init();
  LCD1602_Printf(0, 0, "Unix timestamp:");
  while (1) {
    LCD1602_Printf(0, 1, "%ld", timestamp++);
    Delay1000ms();
  }
}

void Delay1000ms(void) {  //@12.000MHz

  unsigned char i = 8;
  unsigned char j = 154;
  unsigned char k = 122;

  _nop_();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lcd1602.c
/**
* @file lcd1602.c
* @author Kiyotaka
* @brief LCD1602 driver
* @version 0.1
* @date 2019-12-08
*
* @copyright Copyright (c) 2019
*
*/
#include "lcd1602.h"

typedef enum { GPIO_PIN_RESET = 0, GPIO_PIN_SET } GPIO_PinState;

#define RS_CMD GPIO_PIN_RESET
#define RS_DATA GPIO_PIN_SET

/**
* @brief 延时函数
*
* @param us 延时时间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Delay(int us) {
  while (us-- > 0) {
    _nop_();
  }
}

/**
* @brief 液晶I/O 口复位
*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PinReset(void) {
  LCD1602_E_Pin = GPIO_PIN_RESET;
  LCD1602_RS_Pin = GPIO_PIN_RESET;
  LCD1602_RW_Pin = GPIO_PIN_RESET;
  LCD1602_Port = 0xFF;
}

/**
* @brief LCD1602 等待液晶空闲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WaitIdleTime(void) {
  LCD1602_RS_Pin = RS_CMD;
  LCD1602_RW_Pin = GPIO_PIN_SET;
  LCD1602_Port = 0x00;
  LCD1602_E_Pin = GPIO_PIN_SET;
  do {
    Delay(100);
  } while ((LCD1602_Port & 0x80) >> 7);
  PinReset();
}

/**
* @brief LCD1602 写数据/指令函数
*
* @param val 8位数据
* @param is_data true 是数据, false 是指令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val, bit is_data) {
  bit interrupt_stat = EA;

  EA = 0;
  WaitIdleTime();
  LCD1602_RS_Pin = is_data;
  LCD1602_Port = val;
  LCD1602_E_Pin = GPIO_PIN_SET;
  Delay(100);
  PinReset();
  EA = interrupt_stat;
}

/**
* @brief LCD1602 初始化
*
* @return None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PinReset();
  Write(0x38, RS_CMD);
  Write(0x0C, RS_CMD);
  Write(0x06, RS_CMD);
  Write(0x01, RS_CMD);
}

/**
* @brief LCD1602 显示函数
*
* @param addr_x (0~15) 横坐标
* @param addr_y (0~1) 纵坐标
* @param fmt 格式化字符串
* @param ...
* @return int
*/
int LCD1602_Printf(int addr_x, int addr_y, const char *fmt, ...) {
  char buf[20] = {0};
  char *p = buf;
  int ret = 0;
  va_list args;

  va_start(args, fmt);
  ret = vsprintf(p, fmt, args);
  va_end(args);

  Write(0x80 + 0x40 * addr_y + addr_x, RS_CMD);
  while (*p != '\0') {
    if (*p == '\f') {
      Write(0x01, RS_CMD);
    } else if (isprint(*p) != 0) {
      Write(*p, RS_DATA);
    }
    p++;
  }

  return ret;
}

驱动程序(Keil + Proteus)

如果注释为乱码,Keil的Encoding设置成UT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