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码管显示电子钟,程序简单,适合初学者(内含代码及注解及仿真)

楼主:
  1. #include <reg51.h>

  2. unsigned char code sm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3.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0x00};        //字形代码,分别为0-9,a-f,-,全灭

unsigned char num[8]={0,0,16,0,0,16,0,0};       //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w;// 移位控制

unsigned char miao,fen,shi;    //时间

unsigned char t,i;// 记录定时器中断次数

bit qd=1;     //时钟启停控制位

sbit wei =P3^0;     //定义P3.0端口为移位按键

sbit tiao=P3^1;     //定义P.1端口为调整按键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延时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b,c;

    for(c=T;c>0;c--)

        for(b=90;b>0;b--);

}

/*=======================================================

                          ------- 主程序 ------

=======================================================*/

void main()

{                   // 定时器1,外部中断0的初始化

        TMOD=0x10;      //设置定时器T1为方式1模式

        ET1=1;          //允许定时器T1中断

        TL1=0xE0;      //设定定时器T1初值

        TH1=0xB1;      //设定定时器T1初值

        EX0=1;         //使能外部中断

        IT0=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

        EX1=1;         //开外部中断1

        IT1=1;         //外部中断1下降沿触发方式

        PT1=1;

        EA=1;                //总中断允许

        TR1=1;      //启动定时器T1

        miao=0,fen=0,shi=0;

        num[0]=shi/10;//时高位

        num[1]=shi%10;//时低位

        num[3]=fen/10;//分高位

        num[4]=fen%10;//分地位

        num[6]=miao/10;//秒高位

        num[7]=miao%10;//秒地位

        t=0;    //定时器中断次数初始化

        w=0;    //闪烁控制位,初始无闪烁位

        qd=1;   //时钟启停标志位

        while(1)

        {        if(t==50)     // 时间的控制

                {        t=0;

                   miao++;    //秒自增

                   if(miao==60)  //如果秒等于60

                   {miao=0;fen++;   //0赋值给秒,分自增

                            if(fen==60)   //如果分等于60

                              {fen=0;shi++;    //把0赋值给分,时自增

                                     if(shi==24) shi=0;}   //如果时等于24,把0赋值给时

                   }       // 下面是显示缓冲区内容的计算

                   num[0]=shi/10;num[1]=shi%10;

                   num[3]=fen/10;num[4]=fen%10;

                   num[6]=miao/10;num[7]=miao%10;

                }

        }

}

/*=======================================================

                ------- 定时器1中断程序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char ss,g;

        TL1=0xE0;

        TH1=0xB1;         //定时20Ms          循环

  if(qd) t++;//-----时钟计时

        if(w==1||w==2||w==3||w==4||w==5||w==6)

        {        ss++;//调位闪烁

          if(ss<30)//显示灭

                          {

                                  switch(w)        //选择灭的显示位

                                  {

                                  case 1:g=0;break;//时高位

                                        case 2:g=1;break;//时地位

                                        case 3:g=3;break;//分高位

                                        case 4:g=4;break;//分低位

                                        case 5:g=6;break;//秒高位

                                        case 6:g=7;break;//秒低位

                                  }

                                for(i=0;i<8;i++)//输出显示

                                {

                                        P2=i;

                                        if(i==g)P0=0X00;//需要调整的位灭

                                        else  P0=smg[num[i]];//正常显示

                                        delay(4);

                                }

                   }

                          else if(ss>=30)//+++++++++++++亮

                          {

                                 for(i=0;i<8;i++)

                                  {

                                        P2=i;

                                        P0=smg[num[i]];//正常显示

                                        delay(3);

                                  }

                                  if(ss==60) ss=0;

                    }

        }

        else//-------不调整时正常显示

        {

                for(i=0;i<8;i++)

                {

                        P2=i; //把i赋值给P2

                    P0=smg[num[i]];//正常显示

                        delay(3);

                }

        }

}

/*=======================================================

                        ------- 外部中断1中断程序 ------

说明:调整时分秒的每一位

=======================================================*/

void  shezhi() interrupt  2

{ if(wei==0) //调整位的按键按下了

  {w++;

          if(w==7)  //如果w等于7

                  w=0;   //把0赋值给w

          if(w==0) qd=1;  //如果w等于0,把1赋值给qd

           else     qd=0;  //否则把0赋值给qd

  }

  else if(tiao==0&& w!=0)//调整数据的按键按下了

  {

        if(w==1) //如果w等于1,调整时的十位

        {

                num[0]++;   //时高位增加

                if(num[0]==3) num[0]=0;

        }

        else if (w==2)//如果w等于2,调整时的个位

        {

                num[1]++;   //时低位增加

                if( (num[0]==2 && num[1]==4 ) ||

                    (num[0]==1 && num[1]==10) ||

                        (num[0]==0 && num[1]==10)   )

                num[1]=0;

        }

        else if (w==3)//如果w等于3,调整分的十位

        {

            num[3]++;   //分高位增加

                if(num[3]==6) num[3]=0;     //分高位等于6,把0赋值给分高位

        }

        else if (w==4)//如果w等于4,调整分的个位

        {

            num[4]++;    //分低位增加

                if(num[4]==10) num[4]=0;   //分低位等于10,把0赋值给分低位

        }

        else if (w==5)//如果w等于5,调整秒的十位

        {

            num[6]++;    //秒高位增加

                if(num[6]==6) num[6]=0;   //秒高位等于6,把0赋值给秒高位

        }

        else if (w==6)//如果w等于6,调整秒的个位

        {

            num[7]++;    //秒低位增加

                if(num[7]==10) num[7]=0;  //秒低位等于10,把0赋值给秒低位

        }

        miao=num[7]+num[6]*10;

        fen =num[4]+num[3]*10;

        shi =num[1]+num[0]*10;

  }

}

网友A(2021-11-11):
原理图在哪

网友B:
在下载的压缩包里面有仿真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