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S8685驱动程序

楼主(2019-12-08):
ADS8685驱动,添加到工程即可使用,亲测无误!

#include "ads8685.h"
#include "delay.h"

void Ads8685_RESET(void)
{
        ADS8685_RST=0;
        delay_ms(30);
        ADS8685_RST=1;
        delay_ms(30);
}

void Ads8685_WriteData(u8 data)
{
        u8 index=0;
        ADS8685_SCLK =0;
        delay_us(2);
        for(index=0;index<8;index++)
        {
                if(data&0x80)
                {
                        ADS8685_SDI=1;
                }
                else
                {
                        ADS8685_SDI=0;
                }
                ADS8685_SCLK =1;
                delay_us(2);
                ADS8685_SCLK =0;
                delay_us(2);
                data=data<<1;
        }
        ADS8685_SCLK =0;
        delay_us(2);
}

void Ads8685_WriteReg(u8 reg,u16 data)
{
        u16 retry=0;
        ADS8685_CS=0;
        while(ADS8685_RVS)//此引脚为低电平才可以操作ADS8685
        {
                retry++;
                if(retry>=0xfffe)
                {
                        break;
                }
        }
        Ads8685_WriteData(0xd0);//input command ,datesheet P43
        Ads8685_WriteData(reg);
        Ads8685_WriteData(data>>8);//写高8位
        Ads8685_WriteData((u8)(data&0xff));//写低8位
        ADS8685_CS=1;
}

void Ads8685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ADS8685_SCLK=0;
        ADS8685_RST=0;
        Ads8685_RESET();
        Ads8685_WriteReg(0x14,0x000b);//使用内部参考电压源并且设置输入电压范围为0~5.12V    1.5*Vref  内部参考电压4.096V
}

u16 Ads8685_Readdata(void)
{
        u16 retry=0;
        u8 index=0;
        u32 read_data=0;
        delay_us(10);

        ADS8685_CS=1;
        retry=0;
        while(!ADS8685_RVS)
        {
                retry++;
                if(retry>=0xfffe)
                {
                        break;
                }
        }

        ADS8685_CS=0;
        retry=0;
        while(ADS8685_RVS)
        {
                retry++;
                if(retry>=0xfffe)
                {
                        break;
                }
        }

        for(index=0;index<32;index++)
        {
                delay_us(2);
                ADS8685_SCLK=1;
                delay_us(2);   //时间大于15ns即可

                read_data = read_data << 1;
                if(ADS8685_SDO_0)  //串行通信  数据输出0 读SD0_0,如果有数据1,则加到read_data末尾
                {
                        read_data=read_data+1;
                }
                ADS8685_SCLK=0;
                delay_us(1);
        }
        delay_us(2);
        ADS8685_CS=1;

        return (read_data>>16);
}

网友A(2021-07-20):
正在研究,希望有用

网友B:
亲测可用,只是模拟的spi不能完全利用芯片的采样速率

网友C(2022-08-18):
亲测可用,好铁

网友D(2024-06-21):
请问有这个回读的波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