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家居安防系统设计 GSM通讯程序

楼主(2019-12-08):
1、可检测火焰光源;
2、可检测非法入室的人员;
3、可检测可燃气体;
4、发生以上事故可将报警信息远程传输到户主手机上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art.h"

#define Buf1_Max 200                                           //串口2缓存长度
/*************        本地常量声明        **************/
sbit RUNING_LED = P2^7;                                        //运行指示灯
sbit HW = P1^6;                                        //运行指示灯

static unsigned char *content="8D706C344E86002C5FEB6551706B0021";//发送短信内容  走水了,快救火!
/*************  本地变量声明        **************/

xdata u8 Uart1_Buf[Buf1_Max];

u8 Times=0,First_Int = 0,shijian=0;

bdata u8 Flag;//定时器标志位
sbit Timer0_start =Flag^0;        //定时器0延时启动计数器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GPIO_config(void); //端口初始化配置
void Timer0Init(void);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CLR_Buf1(void);    //清除串口2接收缓存
u8 Find(u8 *a);         //查找字符串
void Second_AT_Command(u8 *b,u8 *a,u8 wait_time); //发送AT指令函数
void Set_Pdu_Mode(void);//设置短信模式PDU
void Wait_CREG(void);   //查询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void Send_Pdu_Sms(void);//发送一条中文短信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u8 yushe_wendu=50;                                //温度预设值
u16 wendu;                                                                 //温度值全局变量
u8 yushe_yanwu=45;                                //烟雾预设值
u8 yanwu;                                                                 //用于读取ADC数据

//运行模式
u8 Mode=0;                                                                 //=1是设置温度阀值  =2是设置烟雾阀值        =0是正常监控模式

void Init_Timer0(void);
bit ReadTemp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管脚声明
//sbit Led_Reg                 =P2^7;                                 //红灯
sbit Buzzer             =P3^3;                                 //蜂鸣器
sbit DQ = P1^0;                                 //ds18b20的数据引脚
#define   SMG_NUM   4
u8 code DisplayNum[16]={
0xc0,                //0
0xf9,                //1
0xa4,                //2
0xb0,                //3
0x99,                //4
0x92,                //5
0x82,                //6
0xf8,                //7
0x80,                //8
0x90,                //9
0x88,                //A
0x83,                //b
0xc6,                //C
0xa1,                //d
0x86,                //E
0x8e                //F
};
//对应关系取字:        dp g f e    d c b a
//例如  U             1  1 0 0    0 0 0 1
u8 code DisplayOther[]={
0xff,                 //0                空
0x7f,                 //1                "."
0xbf,                        //2                "-"
0xa7,                        //3                c
0xC1,                        //4                U
~0x6e                        //5                y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_ms(u16 q)
{
        u16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1 = P2^0;            //
sbit smg_we2 = P2^1;                        //
sbit smg_we3 = P2^2;                        //
sbit smg_we4 = P2^3;                        //

/***********************数码位选函数*****************************/

void smg_we_switch(u8 i)
{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1;
        switch(i)
        {
                case 0: smg_we1 = 0;   break;
                case 1: smg_we2 = 0;   break;
                case 2: smg_we3 = 0;   break;
                case 3: smg_we4 = 0;   break;
        }
}

/********************************************************************
* 名称 : u8 ChangeFor(u8 dat)
* 功能 : 交换一个字节位的位置,用于数码管显示
* 输入 : 需要改变的数
* 输出 : 改变后的数
***********************************************************************/
#define LED_a                0        //数码管段选的a段接在段选IO口的第0位
#define LED_b                2
#define LED_c                6
#define LED_d                4
#define LED_e                3
#define LED_f                1
#define LED_g                7
#define LED_dp        5

u8 ChangeFor(u8 dat)
{
        u8 temp=0;
        if(dat&0x01)                //判断数据的第一位是否为1
                temp|=0x01<<LED_a;//如果为1,放到控制数码管a段的位置
        if(dat&0x02)
                temp|=0x01<<LED_b;
        if(dat&0x04)
                temp|=0x01<<LED_c;
        if(dat&0x08)
                temp|=0x01<<LED_d;
        if(dat&0x10)
                temp|=0x01<<LED_e;
        if(dat&0x20)
                temp|=0x01<<LED_f;
        if(dat&0x40)
                temp|=0x01<<LED_g;
        if(dat&0x80)
                temp|=0x01<<LED_dp;
        return temp;
}
u8 dis_smg[SMG_NUM];                                                //显示缓存数组

/********************************************************************
* 名称 : display()
* 功能 : 数码管显示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Scan()
{
        static u8 i;
        P0 = 0xff;                  //消隐
                smg_we_switch(i);                                    //位选
        P0 =        ChangeFor(dis_smg[i]);                  //段选
        i++;
        if(i>=SMG_NUM)
                i=0;
}

/*****延时子程序:该延时主要用于ds18b20延时*****/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ET0=0;           //定时器中断关闭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ET0=0;           //定时器中断关闭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
}
u8 tempflag=0; //负号显示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u8 tt=0;
  u8 t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合并高低位为一个字节

  tt=(u8)(t>>4);                                                                        //得到整数位
        ttt=(u8)((t%16)*0.0625*10);                        //得到小数位;乘以10代表保留一位小数;
        if(tt&0x80)
        {
                tempflag=1; //负号显示
                tt=~tt+1; //实际温度值为读取值的补码
        }
        else
                tempflag=0; //正号显示
  t= tt*10+ttt;                                                             //放大10倍
  return(t);
}

/*****校准温度*****/
u16 check_wendu(void)
{
        u16 c;
        c=ReadTemperature();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return c;
}

//按键
sbit Key1=P1^6;                                 //设置键
sbit Key2=P1^7;                                 //加按键
sbit Key3=P3^2;                                 //减按键
#define KEY_SET                 1                //设置
#define KEY_ADD                        2                //加
#define KEY_MINUS                3                //减
//========================================================================
// 函数: u8 Key_Scan()
// 应用: temp=u8 Key_Scan();
// 描述: 按键扫描并返回按下的键值
// 参数: NONE
// 返回: 按下的键值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5-05-29
// 备注: 该函数带松手检测,按下键返回一次键值后返回0,直至第二次按键按下
//========================================================================
u8 Key_Scan()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key_up&&(Key1==0||Key2==0||Key3==0))
        {
                delay1_ms(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1==0)                        return 1;
                else if(Key2==0)return 2;
                else if(Key3==0)return 3;
        }
        else if(Key1==1&&Key2==1&&Key3==1)
                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
ADC0832相关函数
***********************************************************************************************************/
sbit AD0832_CS   = P1^5 ;   //片选信号
sbit AD0832_CLK  = P1^2;    //时钟接口
sbit AD0832_DI   = P1^3;    //数据接口  /*因为单片机的管脚是双向的,且ADC0832的数据输入输出不同时进行,为节省单片机引脚,简化电路所以输入输出连接在同一个引脚上*/
u8 GetAD0832(bit Channel)
{
        u8  i=0 , Data1 =0 , Data2 = 0 ;
        AD0832_CLK = 0 ;        //时钟置低平//时钟12Mhz, 整个转换时间为224us
        //使用芯片准备(参考PDF时序图)
        AD0832_DI  = 1 ;        //开始信号为高电平
        AD0832_CS  = 0 ;        //片选信号置低,启动AD转换芯片
        AD0832_CLK = 1 ;        //输入开始信号(构成一个正脉冲),时钟上升沿,输入开始信号
        AD0832_CLK = 0 ;        //时钟下降沿
        //模拟信号输入模式选择(1:单模信号,0:双模差分信号)
        AD0832_DI  = 1 ;
        AD0832_CLK = 1 ;        //时钟上升沿,输入开始信号
        AD0832_CLK = 0 ;        //时钟下降沿
        //模拟信号输入通道选择(1:通道CH1,0:通道CH0)
        AD0832_DI  = Channel ;  //选择通道0
        AD0832_CLK = 1;         //时钟上升沿,输入开始信号
        AD0832_CLK = 0;         //时钟下降沿
        AD0832_DI  = 1;                      //数据线置高,准备接收数据
        for(i=0;i<8;i++)                          //从高位移入数据
        {
                AD0832_CLK = 1 ;
                AD0832_CLK = 0 ;      //时钟下降沿,AD0832输出数据,高位(MSB)先
                Data1 = Data1<<1;     //数据左移位,补0
                if(AD0832_DI ==1)
                {
                        Data1 = Data1 | 0x01;
                }                                                    //如果数据为“1”,移入1,
        }                              //如果数据为“0”,移入0,
        for(i=0;i<8;i++)                     //从低位移入数据
        {
                Data2 = Data2>>1;   //数据左移位,补0
                if(AD0832_DI ==1)
                {
                        Data2 = Data2 | 0x80;
                }   //如果数据为“1”,移入1如果数据为“0”,移入0,
                AD0832_CLK = 1;
                AD0832_CLK = 0;          //时钟下降沿,AD0832输出数据,高位(MSB)先
        }
        //数据线置高,释放总线,完成一次转换
        AD0832_CLK = 1 ;
        AD0832_DI  = 1;
        AD0832_CS  = 1;
        if(Data1==Data2)     //输出
        {
                return Data2;
        }
        return 0;
}
/*******************************************************************************
* 函数名 : Set_Text_Mode
* 描述   : 设置短信为TEXT文本模式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t_Text_Mode(void)
{
        Second_AT_Command("ATE0","OK",3);                                                                                  //取消回显
        Second_AT_Command("AT+CNMI=3,2,0,0,0","OK",3);                                                        //新短信直接输出
        Second_AT_Command("AT+CMGF=1","OK",3);                                                                //TEXT模式
        Second_AT_Command("AT+CPMS=\"SM\",\"SM\",\"SM\"","OK",3);                //所有操作都在SIM卡中进行
}

/*******************************************************************************
* 函数名 : main
* 描述   : 主函数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串口波特率是9600,GPRS模块默认波特率是115200,需要自己通过串口助手修改
                                   为9600方可使用。
*******************************************************************************/
void main(void)
{
        u8 key;
        u8 bj=0;
        u16 i=0;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dis_smg[0] = DisplayOther[2] ;
        dis_smg[1] = DisplayOther[2] ;
        dis_smg[2] = DisplayOther[2] ;
        dis_smg[3] = DisplayOther[2] ;
        GPIO_config();
        EA=1;        //开总中断
        Uart1Init();    //初始化串口9600
        Wait_CREG();    //查询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Set_Text_Mode();//设置短信为TEXT模式
        Buzzer=0;                                                  //打开蜂鸣器报警
        wendu=check_wendu();                  //初始化时调用温度读取函数 防止开机85°C
        delay1_ms(1000);
        wendu=check_wendu();                  //初始化时调用温度读取函数 防止开机85°C
        Buzzer=1;                                                  //打开蜂鸣器报警

        while (1)                                                //主循环
        {
                key=Key_Scan();                                        //按键扫描
                i++;
                if(i>=2000)
                {
                        i=0;
                        wendu=check_wendu();          //读取温度值
                        yanwu=GetAD0832(0)*100/255;                        //读取烟雾值
                }
                if(key==KEY_SET)
                {
                        Mode++;
                }

                switch(Mode)                                                //判断模式的值
                {
                        case 0:                                                                //监控模式
                                dis_smg[0] = DisplayNum[wendu/100%10] ;
                                dis_smg[1] = DisplayNum[wendu/10%10];
                                dis_smg[2] = DisplayNum[yanwu/10%10] ;
                                dis_smg[3] = DisplayNum[yanwu%10] ;

                                if((yanwu<yushe_yanwu)&&(wendu<(yushe_wendu*10)))          //当烟雾小于预设值并且温度也小于预设值时 (&&:逻辑与,左右两边的表达式都成立(都为真,也就是1)时,该if语句才成立)
                                {
                                        Buzzer=1;                                                  //打开蜂鸣器报警
                                        bj=0;
                                }
                                else                                                                                  //温度值小于预设值时
                                {
                                        Buzzer=0;                                                  //停止报警
                                        if(bj==0)
                                        {
                                                bj=1;
                                                Set_Pdu_Mode();//设置短信为PDU模式
                                                Send_Pdu_Sms();//发送一条短消息
                                        }
                                }
                                break;
                        case 1://预设温度模式
                        {
                                dis_smg[0] = DisplayNum[0xc];
                                dis_smg[1] = DisplayOther[2] ;
                                dis_smg[2] = DisplayNum[yushe_wendu/10%10];
                                dis_smg[3] = DisplayNum[yushe_wendu%10] ;
                                if(key==KEY_ADD)                                                        //加键按下
                                {
                                        yushe_wendu++;                                            //预设温度值(阀值)加1
                                        if(yushe_wendu>=99)                                         //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99时
                                        yushe_wendu=99;                                                         //阀值固定为99
                                }
                                if(key==KEY_MINUS)                                                 //减键按下
                                {
                                        if(yushe_wendu<=1)                                        //当温度上限值减小到1时
                                        yushe_wendu=1;                          //固定为1
                                        yushe_wendu--;                                                        //预设温度值减一,最小为0
                                }
                                break;                                                                                          //执行后跳出switch
                        }
                        case 2://预设烟雾模式
                        {
                                dis_smg[0] = DisplayOther[5];
                                dis_smg[1] = DisplayOther[2] ;
                                dis_smg[2] = DisplayNum[yushe_yanwu/10%10];
                                dis_smg[3] = DisplayNum[yushe_yanwu%10] ;
                                if(key==KEY_ADD)                                                        //加键按下
                                {
                                        yushe_yanwu++;                                            //预设温度值(阀值)加1
                                        if(yushe_yanwu>=99)                                         //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99时
                                        yushe_yanwu=99;                                                         //阀值固定为99
                                }
                                if(key==KEY_MINUS)                                                 //减键按下
                                {
                                        if(yushe_yanwu<=1)                                        //当温度上限值减小到1时
                                        yushe_yanwu=1;                          //固定为1
                                        yushe_yanwu--;                                                        //预设温度值减一,最小为0
                                }
                                break;                                                                                          //执行后跳出switch
                        }

                        default        :
                        {
                                Mode=0;                        //恢复正常模式
                                break;
                        }
                }

        }

}

/*******************************************************************************
* 函数名 : Uart1
* 描述   : 串口1中断服务入口函数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Uart1()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Uart1_Buf[First_Int] = SBUF;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存到缓存中
                        First_Int++;                                        //缓存指针向后移动
                        if(First_Int > Buf1_Max)                       //如果缓存满,将缓存指针指向缓存的首地址
                        {
                                First_Int = 0;
                        }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
}
/*******************************************************************************
* 函数名 : Timer0_ISR
* 描述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入口函数,20ms中断一次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Time_count=0;
        static u8 i=0;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TR0=0;//关定时器
        DisplayScan();// 调用数码管扫描
        i++;
        if(i>=10)
        {
                i=0;
                Time_count++;
                if(Time_count>=50)
                {
                        Time_count = 0;
                        RUNING_LED =~RUNING_LED;
                }
                if(count_20ms) //20ms延时计数器
                        count_20ms--;
                if(Timer0_start)
                Times++;
                if(Times > (50*shijian))
                {
                        Timer0_start = 0;
                        Times = 0;
                }
        }
        TR0=1;//开定时器
}
/*******************************************************************************
* 函数名 : GPIO_config
* 描述   : IO口配置函数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GPIO_config(void)
{
                RUNING_LED=0;
}
/*******************************************************************************
* 函数名 : Timer0Init
* 描述   : 定时器0初始化,20ms定时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Timer0Init(void)                //2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16位定时器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
* 函数名 : CLR_Buf1
* 描述   : 清除串口2缓存数据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CLR_Buf1(void)
{
        u16 k;
        for(k=0;k<Buf1_Max;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Uart1_Buf[k] = 0x00;
        }
    First_Int = 0;              //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
}

/*******************************************************************************
* 函数名 : Find
* 描述   : 判断缓存中是否含有指定的字符串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unsigned char:1 找到指定字符,0 未找到指定字符
* 注意   :
*******************************************************************************/

u8 Find(u8 *a)
{
  if(strstr(Uart1_Buf,a)!=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函数名 : Second_AT_Command
* 描述   : 发送AT指令函数
* 输入   : 发送数据的指针、发送等待时间(单位:S)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cond_AT_Command(u8 *b,u8 *a,u8 wait_time)
{
        u8 i;
        u8 *c;
        c = b;                                                                                //保存字符串地址到c
        CLR_Buf1();
  i = 0;
        while(i == 0)
        {
                if(!Find(a))           //查找需要应答的字符
                {
                        if(Timer0_start == 0)//超时重新发送命令
                        {
                                b = c;                                                 //将字符串地址给b
                                for (b; *b!='\0';b++)
                                {
                                        UART1_SendData(*b);
                                }
                                UART1_SendLR();
                                Times = 0;
                                shijian = wait_time;
                                Timer0_start = 1;  //开始计时
                   }
    }
           else
                {
                        i = 1;
                        Timer0_start = 0;
                }
        }
        CLR_Buf1();
}

/*******************************************************************************
* 函数名 : Set_Pdu_Mode
* 描述   : 设置短信为TEXT文本模式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t_Pdu_Mode(void)
{
        Second_AT_Command("ATE0","OK",3);                                                                                  //取消回显
        Second_AT_Command("AT+CMGF=1","OK",3);                                                                //设置为文本模式
        Second_AT_Command("AT+CSMP=17,167,2,25","OK",3);      //设置文本模式参数
}
/*******************************************************************************
* 函数名 : Send_Pdu_Sms
* 描述   : 发送PDU文本短信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nd_Pdu_Sms(void)
{

        Second_AT_Command("AT+CSCS=\"UCS2\"","OK",3); //设置为 UCS2 编码字符集
        Second_AT_Command("AT+CMGS=\"00310033003200340033003100360031003500360035\"",">",3);
        UART1_SendString(content);     //发送短信内容
        UART1_SendData(0X1A);          //发送结束符
}

/*******************************************************************************
* 函数名 : Wait_CREG
* 描述   :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Wait_CREG(void)
{
        u8 i;
        u8 k;
        i = 0;
        CLR_Buf1();
  while(i == 0)
        {
                CLR_Buf1();
                UART1_SendString("AT+CREG");//查询模块网络注册状态
                UART1_SendLR();
                delay_ms(250);
            for(k=0;k<Buf1_Max;k++)
            {
                        if(Uart1_Buf[k] == ':')
                        {
                                if((Uart1_Buf[k+4] == '2')||(Uart1_Buf[k+4] == '5')) //表明网络注册成功
                                {
                                        i = 1;
                                  break;
                                }
                        }
                }
        }
}

原理图,代码:

楼主:
电路图,程序

网友A(2024-02-21):
打开原理图的软件可以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