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12-08):
目的: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键盘输入的键值给PC机,PC机回发该键值给单片机,并输出到LED数码管显示
问题:经检验,矩阵键盘,及595程序均无问题,问题在串口程序,PC端能收到并显示正确的数据,但是数据回发失败,数据不能在数码管上显示,数码管上始终显示00
,求指导。
2、实验程序
#include<stc15.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KEY 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HC595_SER=P4^0;
sbit HC595_RCLK=P5^4;
sbit HC595_SRCLK=P4^3;

uchar code SEG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char code Scon_bit[]={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data Dis_buf[]={10,10,10,10,10,10,10,10};

uchar key=20;
uchar temp,count;

void GPIO()
{
        P0M0=0;P0M1=0;
        P3M0=0;P3M1=0;
        P4M0=0;P4M1=0;
        P5M0=0;P5M1=0;
}

/**********************************************±**************************************************
void delay1ms(uint t)
{
        uint y;
        for(;t>0;t--)
        for(y=110;y>0;y--);
}
void Delay4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8;
        while (--i);
}
/*******************************************595HC**********************************************************************/
void Send_595(uchar x)
{
        uchar i;
        for(i=0;i<8;i++)
        {
                x=x<<1;
                HC595_SER=CY;
                HC595_SRCLK=1;
                HC595_SRCLK=0;
        }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
        for(i=0;i<8;i++)
        {
                Send_595(Scon_bit[i]);
                Send_595(SEG7[Dis_buf[i]]);
                HC595_RCLK=1;
                HC595_RCLK=0;
                delay1ms(1);
        }
}
*矩阵键盘****************************************************************/
void keyDown(void)
{
        uint a=0;
        KEY=0x0f;
        if(KEY!=0x0f)
        {
                delay1ms(5);
                if(KEY!=0x0f)
                {
                        KEY=0x0f;
      switch(KEY)
                        {
                                case(0x07): key=0;break;
                                case(0x0b): key=1;break;
                                case(0x0d): key=2;break;
                                case(0x0e): key=3;break;
                        }
                        KEY=0xf0;
                        Delay4us();
                        switch(KEY)
                        {
                                case(0x70): key=key;break;
                                case(0xb0): key=key+4;break;
                                case(0xd0): key=key+8;break;
                                case(0xe0): key=key+12;break;
                        }
                        while((a<500)&&(key!=0xf0))
                        {
                                delay1ms(5);
                                a++;
                        }
                }
        }
}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
        AUXR |= 0x40;                //???1???Fosc,?1T
        AUXR &= 0xFE;                //??1?????1???????
        TMOD &= 0x0F;                //?????1?16???????
        TL1 = 0xE0;                //??????
        TH1 = 0xFE;                //??????
        ET1 = 0;                //?????1??
        TR1 = 1;                //?????1
}
void Serial_ISR() interrupt 4
{
                RI=0;
                count=SBUF;
}

void main()
{
        GPIO();
        UartInit();
        ES=1;
        EA=1;
        while(1)
        {
                keyDown();
                if(key!=20)
                {
                      delay1ms(1000);
                       SBUF=key/10+0x30;
                        while(!TI);
                        TI=0;
                        Dis_buf[6]=count/10;
                        SBUF=key%10+0x30;
                        while(!TI);
                        TI=0;
                        Dis_buf[7]=count%10;
                       SBUF=0x20;
                       while(!TI);
                             TI=0;
                      key=20;
                }
                display();
        }
}

网友A:
接收程序改为
void Serial_ISR() interrupt 4
{
                RI=0;
      if (SBUF!=0)
                count=SBUF;
}

楼主:
老哥,不行呀,怎么实现PC机向单片机回发数据?

网友B:
中断程序有没有编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