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设计,现在去看什么书(什么方向的)?

楼主(2019-12-09):
突然回想起来,有一年老师要我们制作DC/AC的电源,现在毕业有点久了,对于这种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求dalao给个鱼竿,现在去看什么书(什么方向的),我是想自己解决问题,但是不知道往哪边努力。。

网友A:
电路 模电 数电 电源

网友B:
DC-AC和DC-DC或者是AC-DC,在其根本上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属于开关电源
在这一块,你要简单就简单,要复杂就复杂
简单的东西,去马云家买一个板子来,抄板,打样,几次下来基本OK,不需要大专还是本科,能画板就行,在深圳这一块,大多的厂子就是这么干的,完全是自己开发的成本太高了。
大多的半导体供应商也都有自己的集成化的IC,加几个外围元件,对着数据手册来布线,基本上就是一个完整的产品,而且性能还不错。
复杂的东西,那就太高深了,像一般入门的模电基本上就没有开关电源的资料,一个2R2的电感怎么绕?气隙与磁阻?传递函数?从0开始设计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开关电源,那真的太难了。这个是在开关电源的书上截图的,你看一下就知道难度了

网友C:
建议先从小功率的电源做起,比如5V/1A,2A手机充电器之类的,首先选择好一个方案,也就是打算用哪个控制芯片,然后根据方案进行变压器设计,和设计好原理图。有关电源方面的书很多,有些比较详细理论比较深比如 张占松的《开关电源原理与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 模电 数电 电源

前三个 我都知道要看啥书。。 就是这个 电源这个 有没有大概的书名之类的。。 麻烦了

网友D:
我给你来个学习参考资料

百度:
智能快速充电器设计与制作
新型开关电源及其应用
无线电爱好者丛书 稳定电源
实用电池充电器与保护器电路集锦
集成开关电源的设计制作调试与维修

网友E:
数字电路基础,模电,电工电路。

网友F:
我建议看下历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中电源类的题目,有专门的书 书名好像就叫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