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55的波形发生器设计 可在四个通道输出4种波形

楼主(2019-12-09):
设计制作要求
使用 555 时基电路产生频率为 20kHz-50kHz 的方波Ⅰ作为信号源; 利用此方波Ⅰ,可在四个通道输出 4 种波形:每通道输出方波Ⅱ、三角波、正弦波每通道输出的负载电阻均为 600 欧姆。
五种波形的设计要求
1)使用 555 时基电路产生频率 20kHz-50kHz 连续可调,输出电压幅度为1V 的方波Ⅰ;
2)使用数字电路 74LS74,产生频率 5kHz-10kHz 连续可调,输出电压幅度为 1V 的方波Ⅱ;
3)使用数字电路 74LS74,产生频率 5kHz-10kHz 连续可调,输出电压幅度峰峰值为 3V 的三角波;
4)产生输出频率为 20kHz-30kHz 连续可调,输出电压幅度峰峰值为 3V 的正弦波Ⅰ

电源只能选用+10V 单电源,由稳压电源供给,不得使用额外电源。

第2章 方案选择
2.1
有源积分方案
由一片NE555产生20-50khz的方波再经过通道1输出,由于74ls74内涵两个D触发器,每个可以实现二分频,将两个D触发器串联即可实现四分频。四分频得到5-10KHZ的方波二,再有源积分得到三角波,由于峰峰值得要求所以对波形适当的放大得到3V的三角波,20-50KHZ的方波由基波和多次谐波叠加而成,使用低通滤波得到基波即可,这样放大得到3V的正弦波。
2.2 无源积分方案
由一片NE555产生20-50khz的方波再经过通道1输出,由于74ls74内涵两个D触发器,每个可以实现二分频,将两个D触发器串联即可实现四分频。四分频得到5-10KHZ的方波二,再源积分得到三角波,由于峰峰值得要求所以对波形适当的放大得到3V的三角波,方波可以根据傅里叶函数分解成许多正弦波,然后利用低通滤波器将其他频率的波滤除,即可得到正弦波,本级只需要20-30KHZ的基波,所以使用低通滤波即可,经过实验测试,两级低通无源滤波可以得到良好的正弦波这样放大得到3V的正弦波。
由于题目客观要求底加上运放的数量控制,最终选择无源积分方案
2.3 工程实践问题的思路
在这里要注意利用74ls74分频的时候,因为74ls74对电源电压的要求,所以不能直接给74ls74采用10v供电,必须将电源经过电阻分压再给74ls74供电,在这里我们采用470Ω和510欧姆的电阻用来给电阻分压。分压得到的电压满足74ls74的电源要求。由于74芯片对电源电压的要求高,这里使用一个恒流源,得到一个满足要求的供电电压,无源滤波后一定要加直流耦合电容,不然无法得到正弦波,这里和仿真时恰恰相反。在滤波电路设计时应还要注意一点,电阻的阻值不应该太小,最好不要低于150,因为在滤波时其实也有个电容充电的过程,如果电阻太小的话,电流将会很大,而555的输出电流是比较小的,如果电流太大,方波输出将会变形失真。
设计pcb时一点要注意几点:电源端口,测试端口一定要加,滤波电容靠近芯片电源引脚,布线要粗一点,线也要隔开一点,不然之间会有寄生耦合现象,对信号的干扰也是相当可观的

第3章 电路设计与仿真
3.1 系统设计
由一片NE555产生20-50khz的方波再经过通道1输出,由于74ls74内涵两个D触发器,每个可以实现二分频,将两个D触发器串联即可实现四分频。四分频得到5-10KHZ的方波二,再有源积分得到三角波,由于峰峰值得要求所以对波形适当的放大得到3V的三角波,20-50KHZ的方波由基波和多次谐波叠加而成,使用低通滤波得到基波即可,这样放大得到3V的正弦波。

3.2 555时基电路产生基本方波I
基于555的方波电路,由于频率要求不高,选择R1=R2=1KΩ,和一个10k的精密可调电阻和一个103的电容控制频率即可,用二极管整流控制充放电回路。
基于555的基本方波产生电路

3.3 分频电路产生方波II
由于74ls74内涵两个D触发器,每个可以实现二分频,将两个D触发器串联即可实现四分频
分频电路
3.4 积分电路产生三角波
积分电路要求不高,使用RC无源积分即可,然后适当放大。
三角波产生电路

3.5 滤波电路产生正弦波
本级采用二级RC低通滤波电路,可以的到良好的正弦波,然后放大即可。
正弦波产生电路

3.6 总的仿真电路
总仿真电路图

第4章 电路安装调试和测试4.1 实验仪器
1、低频信号发生器EE1641B(一台)可以不用;
2、双踪示波器COS5020或TDS210(一台);
3、直流稳压电源(双路输出)(一台);
4、数字万用表UT2003(一只);
5、实验面包板(一块);
6、元器件及工具(一盒);
7、电烙铁。
4.2 安装调试
板子焊好之后,开始测试,可以得到良好的方波1频率幅度全部达到要求并且有很多盈余,接着测试二级方波和三角波结果发现什么也没有,我又测了正弦波,发现正弦波效果很好,这下奇怪了有头有尾,怎么中间没有,由于调试经验不足我也不知从何说起,于是QQ问了邓老师,邓老师叫我测试一下芯片电源是否工作正常,我测了电源引脚的电压,果不其然74ls74由于达不到工作电压没有工作,我仔细检查了pcb的连线,按照邓老教我的调试思路,先测电压是否正常,再检查电路是否有断裂现象,在测试分压电路正常并没有什么错误,我心想电路都是亲手调试过的,波形都十分好,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连接问题,其实测试到分压正常,问题点已经很明确了,范围缩小到了74电源与分压电路的连接问题上,用万用表测试74只得到了3.3V的电压而分压确是4.9v,中间只有一根导线和几个焊盘,应该电压是要相等的,我用万用表测试电阻,结果有1.3kΩ,这是介于短路与断路之间的问题,这可能就是虚焊造成的寄生阻抗吧,我又重新把那条线焊接了一下,在铜线上铺了一层焊锡,一测试方波2正常了,再测试三角波,发现三角波波形很好,只是幅度只有十几毫伏,显然324没有正常放大,按照之前的调试思路324工作正常,接着测试运算放大器的输入输出电压,发现同相输入端电压为0v,偏置出现了问题,检查偏置发现无论那个点电压都是0v,这下问题就很明了,电源没有接进来,查看pcb图发现很短的有一根很短的线漏了,没有连接起来,连接起来后电路都正常了。经过对电路的调试,我也发现自己的某些不足,完整的把所有的过程都经历了一遍以后,发现自己突然间什么都明白了,尤其是操作这一块,柳暗花明。理论也有不足点,解决理论题的解题经验不足。
,于是我决定以后要更加努力学习理论知识。
这次课程设计我们注意到各个细节,并达到了相关要求,但从这次设计过程中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平时没有接触过的知识,收获还是颇多的,更加了解了放大器的使用与性能,将理论知识理解的更加透彻!再者,我们在这次设计中也明白不管做什么事都必须要仔细,冷静,要始终保持一颗坚持不懈的心完成好任务,体会这个过程带给我们的快乐和知识,结果固然重要,过程也同样精彩!总之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清晰的思路。
4.3 基波方波测试结果
1.基准方波

图1 10kHz-50kHz-1V方波
表1 基本方波测试结果对比
理论值
仿真值
实测值
误差
频率
占空比
频率
占空比
频率
占空比
频率
占空比
20kHz
50%
20kHz
50%
20.2kHz
49.4%
1%
0.6%
30kHz
50%
30kHz
50%
30.1kHz
49.1%
0.3%
0.9%
40kHz
50%
40kHz
50%
40.1kHz
49.4%
0.2%
0.6%
50kHz
50%
50kHz
50%
50.1kHz
49.0%
0.2%
1%

随着频率增加,时间常数减小,由电容放电不均匀造成的尖峰变大。
4.4 方波II测试结果
图2 5-10KHZ方波2-1V方波
表2 基本方波测试结果对比
理论值
仿真值
实测值
误差
频率
占空比
频率
占空比
频率
占空比
频率
占空比
5kHz
50%
5kHz
50%
5.05kHz
50.0%
0.1%
0%
7.5kHz
50%
7.5kHz
50%
7.51kHz
50.0%
0.1%
0%
10kHz
50%
10kHz
50%
10.1kHz
49.8%
0.1%
0.2%
12.5kHz
50%
12.5kH
50%
12.7kHz
50.2%
0.1%
0.2%

这里74ls74滤波效果很好,我加了三级滤波。方波最大可以达到4.1V的峰峰值,经过74略有衰减。这里就为积分电路埋下伏笔,使得积分电路的三角波幅度只有很多盈余。解决了不少问题。

4.5 三角波测试结果
图* 7kHz-1V三角波
表3 基本方波测试结果对比
理论值
仿真值
实测值
误差
频率
占空比
频率
占空比
频率
占空比
频率
占空比
5kHz
50%
5kHz
50%
5.05kHz
50.0%
0.1%
0%
7.5kHz
50%
7.5kHz
50%
7.51kHz
50.0%
0.1%
0%
10kHz
50%
10kHz
50%
10.1kHz
49.8%
0.1%
0.2%
12.5kHz
50%
12.5kH
50%
12.7kHz
50.2%
0.1%
0.2%

调节积分电阻可以改善波形的失真使三角波好看
4.6 正弦波测试结果
图4 20-30Khz-1V正弦波
表4 基本方波测试结果对比
理论值
仿真值
实测值
误差
频率
占空比
频率
占空比
频率
占空比
频率
占空比
20kHz
50%
20kHz
50%
20.2kHz
49.4%
1%
0.6%
30kHz
50%
30kHz
50%
30.1kHz
49.1%
0.3%
0.9%
40kHz
50%
40kHz
50%
40.1kHz
49.4%
0.2%
0.6%
50kHz
50%
50kHz
50%
50.1kHz
49.0%
0.2%
1%

这是两级滤波的效果,显然正弦波已经很正了,没必要三级滤波,三级滤波衰减将变大,使用100Ω和1KΩ减小衰减,电阻越大衰减越大
附录
原理图
PCB

以上图文的Word格式文档下载(内容和本网页上的一模一样,方便大家保存):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网友A(2020-03-11):
正筹备做一个基于555的波形发生器,资料对我非常有用。

网友B(2022-08-07):
这太感谢了

网友C:
555在上世纪80、90年代我用得很多,2000年之后基本不用了(功能都由MCU代替了)。最近用了一次555,做一个50KHzPWM发生器。

网友D(2023-08-21):
proteus仿真作波形发生器与multisim电路布局一样为啥得不到相同得结果

网友E:
楼主有源文件吗

网友F(2023-10-21):
嗯,有点模糊

网友G:
模拟电路不需要源码。

网友H(2023-12-09):
这是2015年的电赛综合测评题,还有一个波形是产生一个250khz的正弦波,请问楼主有去设计这个波形吗,希望得到回复,希望能有multisim仿真供参考,谢谢楼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模拟电路不需要源码。

这是15年电赛题,请教一下最后一个波形如何产生250kHZ vpp8V的正弦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555在上世纪80、90年代我用得很多,2000年之后基本不用了(功能都由MCU代替了)。最近用了一次555,做一个5 ...

是的,不过,就如集成跟分立,纵然能搭建出一样的电路,但始终不是一个味道。

网友I:
引用 网友C:
555在上世纪80、90年代我用得很多,2000年之后基本不用了(功能都由MCU代替了)。最近用了一次555,做一个5 ...

喔,对呐,555是集成电路,面向的是实用领域,可以用在产品中,
而MCU 本身就是一台设备,是给那些搞技术矸发的大师们当仿真工具的吧?!

网友J(2024-05-16):
您好,我急需您做的波形发生器的原理图和pcb文件,求分享,谢谢

网友K:
能发资料?

网友L(2025-03-10):
谢谢楼主,正在学习制作,对我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