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2单片机蓝牙接收数据后只发回0x82 是波特率错了吗?

楼主:
查看数: 1305 | 评论数: 2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19-12-9 11:06

正文摘要:

最近在做的一个小玩意,基于单片机的智能光控系统,老师要求加上蓝牙控制,各位大佬帮我看看是不是模式和波特率设计出错了

网友A(2019-12-16):
引用 网友B:
后来发现晶振是12M的, 要如何修改程序  有没有大佬啊

12M晶振的波特率不要超过2400,最高4800但要设置加倍,否则误差太大不能正常通讯。
void UartInit(void)        //2400bps@12.000MHz
{
        PCON= 0x00;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3;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3;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 = 1;                        //使能总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
void UartInit(void)        //4800bps@12.000MHz
{
        PCON= 0x80;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MOD
        SCON=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3;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3;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

网友B:
后来发现晶振是12M的, 要如何修改程序  有没有大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