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an报文接收的一个问题,请教大佬

楼主(2019-12-09):
这是一个can报文接收的问题stm32

char canbuf[32];
while(1)
        {
                flag = Can_Receive_Msg(canbuf);
                if(flag)
                {
                        for(i=0; i<32; i++)
                        {
                                printf("%02X",canbuf[ i]);
                        }
                        printf("\r\n");
                }
        }

flag = Can_Receive_Msg(canbuf);这一行error:  #140: too many arguments in function call说是 函数调用中参数太多,
我前面定义了个char数组
需要再看其他的代码可以说哦
等待大佬
求救

网友A:
你的flag定义的也是cha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flag定义的也是char吗?

__IO uint32_t flag = 0;        //用于标志是否接受到中断,在中断函数赋值
问题里的flag应该是被赋值吧,

网友B:
看Can_Receive_Msg这个函数的声明,有没有形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flag定义的也是char吗?

__IO uint32_t flag = 0;
//用于标志是否接收到函数,在中断中赋值

问题里的flag应该是呗赋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Can_Receive_Msg这个函数的声明,有没有形参

u8 Can_Receive_Msg(u8 *buf)
有参数,是一个指针

网友C:
把Can_Receive_Msg,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Can_Receive_Msg,贴出来看看

u8 Can_Receive_Msg(u8 *buf)
{
        u32 i;
        CanRxMsg RxMessage;

        if(CAN_MessagePending(CAN1,CAN_FIFO0) ==0)
                return 0;
        CAN_Receive(CAN1, CAN_FIFO0, &RxMessage);

        for(i=0; i<8; i++)
        buf = RxMessage.Data;

        return RxMessage.DLC;
}
这是Can_Receive_Msg,

上面还有一个封装函数void CAN_Receive (CAN_TypeDef* CAN, uint8_t FIFONumber, CanRxMsg* RxMessage)
老哥,就这些了,您给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u8 Can_Receive_Msg(u8 *buf)
有参数,是一个指针

调用这个函数的上下文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用这个函数的上下文贴一下

__IO uint32_t flag = 0;
CanRxMsg RxMessage;

就这些了,再有都在上面了,老哥